AD19.1.8出Gerber时,NC DRILL 无输出

楼主(2019-11-20):
    AD19.1.8出Gerber时,NC DRILL  无输出,各位遇到过吗

网友:
    还用的AD15

网友A:
    没选上  用过的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选上  用过的层吧

    NC DRILL 要选层吗?

网友:
    有个 used on 的选项,你勾上试试,可能软件死掉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没有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