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源器件?什么是无源器件?他们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1-20):
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有源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无源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信号放大”。容、阻、感都是无源器件,IC、模块等都是有源器件。(通俗的说就是需要电源才能显示其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如三极管。而不用电源就能显示其特性的就叫无源元件)

1. 无源器件的简单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没有任何形式的电源,则这种器件叫做无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无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自身或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
(2)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2.有源器件的基本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则这种器件叫做有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有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自身也消耗电能。
(2)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

由此可知,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对电路的工作条件要求、工作方式完全不同,这在电子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

简单地说:

有源---需要直接或间接地有电源支持供给的。

无源---无需电源、能源供给就可独立工作的。

有源器件你可以理解成需要电源供电才能正常工作的器件。

电阻电容电感都是无源器件,它们在电路里面工作不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电运算放大器是有源器件,它工作的时候需要一定的电源给它单独地供电。

有源滤波是指滤波器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电,无缘滤波就是没有,很简单。

无缘滤波通常的电容滤波、阻容滤波、π型滤波之类的都是有源滤波一般要用上运算放大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就是一个典型。

像半导体元件,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等都是有源器件。有源元件要给它加工作电压才能工作,否则就等于没有它一样,不起作用。

而电感、电容、电阻等,为无源元件,也就是不需要工作电源。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