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9-11-20):
    如图所示,TTL电路输出上拉电阻时能够把电平上拉至5V。我不明白的是有上拉电阻时Q3和D2为什么会截止,而不是像无上拉电阻时继续导通,还请各位指导一下各点电平情况。谢谢

网友A:
    输出5V,如果D2导通,那Q3.e需要5.7V。Q3也导通,Q3.b需要6.4V。整个系统供电电压才5V,这两个高压怎么出来?

网友: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TTL反相器电路

网友:
    当上拉电阻R4选用大的阻值,输出达不到5V,假设输出为3.6V,D2则会导通,那Q3.e达到4.3V,Q3.b可以达到5V时,Q3也会导通。可以试一下不同电阻值的上拉测试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5V,如果D2导通,那Q3.e需要5.7V。Q3也导通,Q3.b需要6.4V。整个系统供电电压才5V,这两个高压怎么出来 ...

为什么输出是5V而不是三点几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输出是5V而不是三点几伏呢?

一般设备输出的上拉电阻很小(K级),输入电阻很大(M级)。你自己用串联电阻分压算下输出电压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备输出的上拉电阻很小(K级),输入电阻很大(M级)。你自己用串联电阻分压算下输出电压有多少。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电阻这么多选择啊

网友:
    新手学习,现场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