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容串联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11-20):
电容隔直通交,电感隔交通直。

电感跟电容串联可以形成选频电路,电感的感量大小可以选出你所需要的频率,电容可以过滤掉通过电感的直流电,是此电路形成你需要的稳定频率。

电感电容串联起的作用:
  电容串联,一般用得不多:总容量减小,但总的耐压为各个电容耐压之和。用在工作电压较高的电路(或可以使用工作电压较低的电容)。
  电感串联后,总电感量为各电感之和。用以增大电感量。电感并联,总的工作电流为各电感中电流之和。用以在电流较大的电路中(或可以使用额定电流较小的电感)。
  电感器是能够把电能转化为磁能而存储起来的元件。电感器的结构类似于变压器,但只有一个绕组。电感器具有一定的电感,它只阻碍电流的变化。如果电感器在没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接通时它将试图阻碍电流流过它;如果电感器在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断开时它将试图维持电流不变。电感器又称扼流器、电抗器、动态电抗器。
  电容器,通常简称其容纳电荷的本领为电容,用字母C表示。定义1:电容器,顾名思义,是‘装电的容器’,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英文名称:capacitor。电容器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广泛应用于电路中的隔直通交,耦合,旁路,滤波,调谐回路,能量转换,控制等方面。定义2:电容器,任何两个彼此绝缘且相隔很近的导体(包括导线)间都构成一个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