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模拟电路原理

楼主(2019-11-20):
请教这个模拟电路原理?另外D5,D6取什么作用?

网友:
    占楼帮顶,等高手前来解答

网友:
    这是一个半波(负)整流电路,从左到右第一个运放实现负半波整流,第二个运放是一个buffer,第三个运放是实现反向放大功能,最后一个运放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两个二极管在这个起的作用感觉应该是保护(ESD)作用

网友:
    运放反馈电阻并接二极管或稳压管一般是为了限幅,图示这种接法的两个二极管没什么用,因为没有导通的机会,感觉是画错了

网友:
    如果电路没画错,这个管子不是4148而是稳压管才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