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PCB的EMI,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9-11-20):
    PCB的EMI把控对于整体设计就变得异常重要,如何对开关电源当中的PCB电磁干扰进行避免的?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设计好电路结构和器件位置,即使电路原理图设计正确,印制电路板设计不当,也会对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

网友:
    数字地,电源地,点接地,并联接地,非常重要

网友:
    布局设计好,线宽线间距很重要

网友:
    认清工作原理很重要,要分清功率线与非功率线。基本的,对于高du/dt di/dt的线尽可能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