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可靠性试验标准

楼主(2019-11-20):
    天马时控科技有限公司材料试验要求

目的:为规范元器件试验标准,确保元器件的使用质量,特制定本试验标准。
    说明1、本试验标准以各元器件的规格书为依据,参照元器件的试验标准整理而成。
        2、各元器件试验时,如有的产品规格书的标准比本试验标准高时,按标准高的执行;
          否则按本标准执行。
        3、如本试验标准中未规定的元器件,试验时按产品规格书的要求或企业标准中整机的相应标准执行。
        4、试验后检测为检测值与样品规格书进行比较来判定样品是否合格。
      试验条件
    1、压敏电阻
    1.1 低温贮存试验:T= -(30±2)℃,t=24h,恢复时间12 h,检测;
    1.2 高温贮存试验:T= +(125±2)℃,t=24h,恢复时间12 h,检测;
    1.3 温度快速变化:T1= -(30±2)℃,T2= +(85±2)℃,t1=30mint2=2-3minCS=5次,
        恢复时间12 h,检测;(t1为低温、高温下的贮存时间,t2为中间转换的时间)
    1.4 恒定湿热:T1= +(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12 h,检测;

    2、电阻,蜂鸣器,继电器,晶振,陶振
    2.1 低温贮存试验:T= -(30±2)℃,t=24h后,恢复时间12 h后,检测;
    2.2 高温贮存试验:T= +(85±2)℃,t=24h后,恢复时间12 h后,检测;
    2.3 温度快速变化:T1= -(30±2)℃,T2= +(85±2)℃,t1=30mint2=2-3minCS=5次,
        恢复时间12 h后,检测;(t1为低温、高温下的贮存时间,t2为中间转换的时间)
    2.4 恒定湿热:T1= +(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12 h后,检测;
    2.5 常温老化(对电阻器):额定功率,t=48h,恢复时间12 h后,检测;
    2.6 功率老化(对于功率电阻(1W以上)):
           2倍额定功率,t=24h试验,恢复时间12 h后,检测;
           3倍额定功率,t=8h试验,恢复时间12 h后,检测;
    2.7 寿命试验(仅对继电器):按规格书要求对继电器做电吸合试验(一般要求大于10万次)。
    2.7 温度检测:对于热敏电阻检测温度在25℃的恒温箱中进行,根据需要检则应检测不同温度下的阻值。

    3线性变压器 (注:根据需要可分组试验)
    3.1 高温贮存试验:T= +(130±2)℃,t=5h,恢复时间12h后,检测熔断器温度T130℃的应在此温度下断开,变压器其它材料应满足高温试验要求,无变形、熔化等现象(此试验样品1只,可在其它试验后完后做);
    3.2 恒定湿热:T1= +(55±2)℃,RH=90%95%t=24h,恢复时间12h后,检测,同时检查样品有无生锈现象;
    3.3 温升试验:U=1.06*额定电压,RL=满功率负载,t=5h,试验前环境温度t15小时后测其变压器体温稳定后测其温度并记录其T1;试验后环境温度t2;(注:变压器温度检测点为初次级线圈处,取温度高的点)。
    试验到时后,关闭电源立即测试初级绕组阻值并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出温升值。
    ①电阻法:△t=R2R1/R1×(234.5t1)-(t2t1)
    注:t:温升值,R1初始初级绕组阻值,R2试验后初始初级绕组阻值,t1试验前环境温度,t2试验后环境温度;
    标准:标准Ⅰ级:△t温升值≤30K,U=120%额定电压时,温升值50K;
           标准Ⅱ级:△t温升值≤40KU=120%额定电压时,温升值60K
    ②热电偶法:△t= T1— t2
    注:△t:温升值,T1试验后变压器体温, t2试验后环境温度;
    标准:标准Ⅰ级:△t温升值≤30℃,U=120%额定电压时,温升值50℃;
          标准Ⅱ级:△t温升值≤40℃,U=120%额定电压时,温升值60℃。

    3.4 次级短路:初级加U=额定电压,次级用导线连接,试验时记录温度保险丝溶断的温度及时间(将温度传感方于温度保险丝处检测),试验时应无爆炸、飞弧、着火等现象,同时检测变压器体温温度最高应不大于200℃。未加保险丝的变压器需次级短路后试验1小时以上(让变压器体温上升至最高点),测其变压器体温(初次级线圈处),并观察变压器是否不良,变压器体温最高应不大于200℃。
    3.5 120%额定电压、高温满负载试验:将变压器接上额定满功率的电阻负载,施加120%额定电压,放入70℃的环温中试验48小时,恢复时间12h后,检测。.

    3.6 120%额定电压装机试验(有对应的控制器,需要时应做该试验):将变压器装入对应的控制器上,控制器正常带载,对控制器施加120%额定电压,放入60/70℃(根据不同产品选择)的环温中试验48小时,控制器应工作正常。
    3.7 高低压循环试验:对额定电压为220V/230V的变压器,施加300V---176V的电压,额定电压小于220V(如110V120V100等)按额定电压的±140%V进行试验,满负载或75%的额定负载,进行高低压冲击,高压和低压下各保持30分钟,电压变化速率1V/S,循环8次后,检测,试验时变压器无爆炸、飞弧、着火等现象。
    3.8 高低温循环试验, 温度T1= -30℃停留0.5h,温度T2=60℃停留0.5h,循环热冲击,周期5次,试验后,检测。
    4、电解电容,启动电容,安规电容,聚炳稀、聚酯膜电容
    4.1 低温贮存试验:T= -(30±2)℃,t=24h后,恢复时间12h,检测;
    4.2 高温贮存试验:T= +(85±2)℃,t=24h后,恢复时间12h,检测;
    4.3 温度快速变化:T1= -(30±2)℃,T2= +(85±2)℃,t1=30mint2=2-3minCS=5次,恢复时间
    12 h后,检测;
    4.4 恒定湿热:T1= +(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12h后,检测;
    4.5 高温电老化:T= +(85±2)℃,U=额定电压,t=72h,恢复时间12h后,检测;
    注:当样品的额定电压>280VDC,老化时按U=280VDC进行,当样品的额定电压>300VAC,老化时按U=300VAC进行。
    5、瓷介电容,贴片电容
    5.1 高温预处理:T= +(85±2)℃,t=1h后,恢复时间24h,检测;
    5.2 低温贮存试验:T= -(25±2)℃,t=24h后,恢复时间24h,检测;
    5.3 高温贮存试验:T= +(85±2)℃,t=24h后,恢复时间24h,检测;
    5.4 温度快速变化:T1= -(25±2)℃,T2= +(85±2)℃,t1=30mint2=2-3minCS=5次,恢复时间24h
    后,检测;
    5.5 恒定湿热:T1= +(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24h后,检测;
    5.6 高温电老化:T= +(85±2)℃,U=额定电压,t=72h,恢复时间24h后,检测;
    注:当样品的额定电压>280VDC,老化时按U=280VDC进行,当样品的额定电压>300VAC,老化时按U=300VAC进行。
    6、二极管,三极管,桥堆,可控硅,三端稳压器,光耦合器,晶体管组件,一体化,光敏管
    6.1 低温贮存试验:T= -(30±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6.2 高温贮存试验:T= +(125±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6.3 温度快速变化:T1= -(30±2)℃,T2= +(125±2)℃,t1=30mint2=2-3minCS=5次,恢复时间
    2h后,检测;
    6.4 交变湿热:T= +25~55±2℃,RH=93%98%, 循环次数2次,恢复时间12h后,检测;

                                                      3页第3
    7、液晶屏,数码管,发光二极管
    7.1 低温贮存试验:T= -(25±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7.2 高温贮存试验:T= +(70±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7.3 温度快速变化:T1= -(25±2)℃,T2= +(70±2)℃,t1=30mint2=2-3minCS=5次,恢复时间
    12h后,检测;
    7.4 恒定湿热:T= +(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12h,检测。
    注:数码高温试验后撕开保护膜检测应无脱漆等现象。
    8、滤波器,电感,电流互感器,扼流圈,非线性变压器
    8.1 低温贮存试验:T= -(25±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8.2 高温贮存试验:T= +(85±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8.3 温度快速变化:T1= -(25±2)℃,T2= +(85±2)℃,t1=30mint2=2-3minCS=5次,恢复时间
    12h后,检测;
    8.4 恒定湿热:T1= +(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12h,检测;
    9、接插件,端子,接线排,开关,按键,保险丝
    9.1 低温贮存试验:T= -(25±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9.2 高温贮存试验:T= +(85±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9.3 恒定湿热:T=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12h,检测;
    注:强电的接线排应增加阻燃试验;保险丝按规格书进熔断试验;开关按键按要求增加寿命试验。
    10、导电胶,班马胶条,外壳,面板
    10.1 低温贮存试验:T= -(25±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10.2 高温贮存试验:T= +(70±2)℃,t=24h,恢复时间12h,检测;
    10.3 恒定湿热:T=40±2)℃,RH=90%95%t=48h,恢复时间12h,检测;
    注:高温下,应特别注意外壳(整套配合在一起试验)是否会变形,外壳、面板是否会变色,有带胶的面板贴在外壳上试验时应无起翘现象。
    11、印制板
    11.1  球压试验。应满足企标的要求。
    11.2 高温贮存试验:T= +(130±2)℃,t=1h,试验后检测等不良现象;
    11.3 温度冲击试验:T1= -(30±2)℃,T2= +(130±2)℃,t1=30mint2=2-3minCS=5次,恢复时间
    12h后,检测;试验后检测绿油不起泡,板面无污染、变色,印制板不起层等不良现象;
    11.4 潮态试验:T= 55℃,RH=95%t=24h,试验后检测铜箔无生锈,绿油不起泡,板面无污染、变色,印制板不起层现象;
    11.5 阻燃试验:带强电的印制板应符合阻燃试验的要求;将印制板用酒精灯点燃,当印制板离开火焰后,火应立即熄灭;
    12、螺丝、弹簧、弹片等五金件
    12.1 潮态试验:T= 55℃,RH=95%t=24h,试验后检查样品无应生锈现象。
    12.1 盐水试验:盐水浓度5%t=24h,常温下(25±5)℃,试验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样品无生锈现象。
    注:有需要的五金件、端子等盐水试验时可按此标准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