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画个长条过孔,但是不知道Altium软件哪里设置或选择?

楼主(2019-11-20):
想画个长条过孔,但是不知道altium软件哪里设置或选择?

网友:
pad可以,Via不行。
双击pad,选择slot,输入槽的长度。

网友A:
    金属化还是非金属化,金属化就放pad,非金属化用boardcut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化还是非金属化,金属化就放pad,非金属化用boardcutout

    boardcutout是不能导出gerber的,这个只是AD的3d视觉显示而已。

网友(2020-07-29):
    选择槽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