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是不是光学定位点?

楼主(2019-11-20):
    mark点是不是光学定位点?一般板子需要几个mark点?

网友:
    是的,mark点是光学定位点

网友:
    一般一个面要3个

网友:
    一般是6个,top和bottom各3个,呈L型放置

网友A: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下,fiducial在哪里设置的?我想放置fiducial, 执行了place>fiducial后padstack下拉列表中是空的。我要如何设置fiducial才能出现在这个列表中?谢谢

网友:
    是的,一个意思,正反面总共6个就够了

网友:
    正反面总共6个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下,fiducial在哪里设置的?我想放置fiducial, 执行了place>fiducial后padstack下拉列表中 ...

    在setup的padstack里面设置fiducial

网友:
    是的,一般正反总共放6个,放板子三个角。

网友:
    一个意思。一般正反总共放6个,放板子三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