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 问题

楼主(2019-11-20):
    网络中串联两个无源器件怎么创建XNET    详细如图可见,如何日创建A   B两点见的xnet     求高人指点

    不好意思  刚才图片没上传成功

网友:
    analyze---model assigment   直接OK后
    选择R71,C62,creat model  OK 后  value随便填写个值
就好了

楼主:
    选择R71   在选择C62   creat model 变灰色,无法使用

网友:
    弄好模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