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本科类及高职类信号处理部分试题

楼主(2019-11-20):
    音频信号分析仪( A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可分析音频信号频率成分, 并可测量正弦信号失真度的仪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入阻抗: 50Ω
(2)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峰-峰值):100mV~5V
(3)输入信号包含的频率成分范围: 200Hz~10kHz
(4)频率分辨力: 100Hz(可正确测量被测信号中,频差不小于100Hz 的
    频率分量的功率值。)
(5)检测输入信号的总功率和各频率分量的频率和功率,检测出的各频率
分量的功率之和不小于总功率值的95%;各频率分量功率测量的相对误
    差的绝对值小于10%,总功率测量的相对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
    (6)分析时间: 5 秒。应以5 秒周期刷新分析数据,信号各频率分量应按
功率大小依次存储并可回放显示, 同时实时显示信号总功率和至少前两
个频率分量的频率值和功率值,并设暂停键保持显示的数据。
    2.发挥部分
(1)扩大输入信号动态范围,提高灵敏度。
(2)输入信号包含的频率成分范围: 20Hz~10kHz。
(3)增加频率分辨力20Hz 档。
    (4)判断输入信号的周期性,并测量其周期。
    (5)测量被测正弦信号的失真度。
(6)其他。
三、说明
1.电源可用成品,必须自备,亦可自制。
2.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
主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
用附件给出。
无线识别装置( B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套无线识别装置。该装置由阅读器、应答器和耦合线圈组成,
    其方框图参见图1。阅读器能识别应答器的有无、编码和存储信息。
    图1 无线识别装置方框图
    装置中阅读器、应答器均具有无线传输功能, 频率和调制方式自由选定。不
得使用现有射频识别卡或用于识别的专用芯片。装置中的耦合线圈为圆形空芯线
    圈,用直径不大于1mm的漆包线或有绝缘外皮的导线密绕10 圈制成。线圈直径
为6.6 ±0.5 cm (可用直径6.6 cm 左右的易拉罐作为骨架,绕好取下,用绝缘
胶带固定即可) 。线圈间的介质为空气。两个耦合线圈最接近部分的间距定义为
    D。
    阅读器、应答器不得使用其他耦合方式。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应答器采用两节1.5V 干电池供电,阅读器用外接单电源供电。阅读
器采用发光二极管显示识别结果,能在D尽可能大的情况下,识别应
答器的有无。识别正确率≥ 80%,识别时间≤ 5 秒,耦合线圈间距D≥
    5cm。
    (2)应答器增加编码预置功能,可以用开关预置四位二进制编码。阅读器
    能正确识别并显示应答器的预置编码。显示正确率≥ 80%,响应时间≤
    5 秒,耦合线圈间距D≥5cm。
    2.发挥部分
(1)应答器所需电源能量全部从耦合线圈获得(通过对耦合到的信号进行
    整流滤波得到能量),不允许使用电池及内部含有电池的集成电路。
阅读器能正确读出并显示应答器上预置的四位二进制编码。显示正确
率≥80%,响应时间≤ 5 秒,耦合线圈间距D≥5cm。

    阅读器应答器
耦合线圈耦合线圈
外接
    单电源
    (2)阅读器采用单电源供电,在识别状态时,电源供给功率≤ 2W。在显示
    编码正确率≥ 80%、响应时间≤ 5 秒的条件下,尽可能增加耦合线圈间
距D。
    (3)应答器增加信息存储功能,其存储容量大于等于两个四位二进制数。
    装置断电后,应答器存储的信息不丢失。无线识别装置具有在阅读器
端写入、读出应答器存储信息的功能。
(4)其他。
三、说明
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主要
    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用附件给出。
数字示波器( C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具有实时采样方式和等效采样方式的数字示波器, 示意图如
    图1 所示。
    取样与
    保持电路
    A / D 转换
与存储
    控制电路

    输入
    电路
触发
电路
TP
图1 数字示波器示意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被测周期信号的频率范围为10Hz~10MHz,仪器输入阻抗为1M ,
    显示屏的刻度为8 div×10div,垂直分辨率为8bits,水平显示分辨率
    ≥20 点/ div 。
(2)垂直灵敏度要求含1V/div 、0.1V/div 两档。电压测量误差≤ 5%。
    (3)实时采样速率≤ 1MSa/s,等效采样速率≥ 200MSa/s;扫描速度要求含
20ms/div、2μs /div、100 ns/div 三档,波形周期测量误差≤ 5%。
(4)仪器的触发电路采用内触发方式,要求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可调。
    (5)被测信号的显示波形应无明显失真。
    2.发挥部分
    (1)提高仪器垂直灵敏度,要求增加2mV/div 档,其电压测量误差≤ 5%,
    输入短路时的输出噪声峰-峰值小于2mV。
    (2)增加存储/调出功能,即按动一次“存储” 键,仪器即可存储当前波形,
并能在需要时调出存储的波形予以显示。
(3)增加单次触发功能,即按动一次“单次触发”键,仪器能对满足触发
    条件的信号进行一次采集与存储(被测信号的频率范围限定为10Hz~
    50kHz)。
    (4)能提供频率为100kHz 的方波校准信号,要求幅度值为0.3V±5%(负
    载电阻≥ 1 M 时),频率误差≤ 5%。
    (5)其他。
三、说明
    1.A/D 转换器最高采样速率限定为1MSa/s,并要求设计独立的取样保持电
路。为了方便检测,要求在A/D 转换器和取样保持电路之间设置测试端
    子TP。
    2.显示部分可采用通用示波器,也可采用液晶显示器。
3.等效采样的概念可参考蒋焕文等编著的《电子测量》一书中取样示波器的
内容,或陈尚松等编著的《电子测量与仪器》等相关资料。
    4.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主
    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可用
附件给出。
程控滤波器( D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程控滤波器, 其组成如图1 所示。放大器增益可设置; 低通或高
    通滤波器通带、截止频率等参数可设置。
放大器滤波器
信号输入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信号输出
RL
    测试端子
图1 程控滤波器组成框图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放大器输入正弦信号电压振幅为10mV,电压增益为40dB,增益10dB
    步进可调,通频带为100Hz~40kHz,放大器输出电压无明显失真。
(2)滤波器可设置为低通滤波器,其-3dB 截止频率fc 在1kHz~20kHz 范
围内可调,调节的频率步进为1kHz,2fc 处放大器与滤波器的总电压
增益不大于30dB, RL=1k 。
(3)滤波器可设置为高通滤波器,其-3dB 截止频率fc 在1kHz~20kHz 范
围内可调, 调节的频率步进为1kHz,0.5fc 处放大器与滤波器的总电压
增益不大于30dB, RL=1k 。
(4)电压增益与截止频率的误差均不大于10%。
    (5)有设置参数显示功能。
    2. 发挥部分
(1)放大器电压增益为60dB,输入信号电压振幅为10mV;增益10dB 步
    进可调,电压增益误差不大于5%。
    (2)制作一个四阶椭圆型低通滤波器, 带内起伏≤ 1dB,-3dB 通带为50kHz,
    要求放大器与低通滤波器在200kHz 处的总电压增益小于5dB,-3dB
    通带误差不大于5%。
( 3)制作一个简易幅频特性测试仪,其扫频输出信号的频率变化范围是
    100Hz~200kHz,频率步进10kHz。
    (4)其他。
三、说明
设计报告正文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和主要的
    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可用附件给出。
    开关稳压电源( E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如图1 所示的开关稳压电源。
U1= 220V AC U2=18VAC UO RL
    隔离
变压器
    DC-DC
    变换器
IO
    整流
    滤波U IN
I IN
开关稳压电源
图1 电源框图
    二、要求
    在电阻负载条件下,使电源满足下述要求:
    1.基本要求
    (1) 输出电压UO 可调范围: 30V~36V;
    (2) 最大输出电流IOmax:2A;
    (3)U2 从15V 变到21V 时,电压调整率SU≤2%(IO=2A);
(4) IO 从0 变到2A 时,负载调整率SI≤5%(U2=18V);
(5) 输出噪声纹波电压峰-峰值UOPP≤1V(U2=18V,UO=36V, IO=2A);
(6)DC-DC 变换器的效率≥70%(U2=18V,UO=36V,IO=2A);
    (7)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IO(th)=2.5 ±0.2A;
2.发挥部分
    (1) 进一步提高电压调整率,使SU≤0.2%(IO=2A);
    (2) 进一步提高负载调整率,使SI≤0.5%(U2=18V);
(3) 进一步提高效率,使≥85%(U2=18V,UO=36V, IO=2A);
(4) 排除过流故障后,电源能自动恢复为正常状态;
    (5) 能对输出电压进行键盘设定和步进调整,步进值1V,同时具有输出
    电压、电流的测量和数字显示功能。
    (6) 其他。
三、说明
(1)DC-DC 变换器不允许使用成品模块,但可使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2)U2 可通过交流调压器改变U1 来调整。DC-DC 变换器(含控制电路)
只能由UIN 端口供电,不得另加辅助电源。
(3) 本题中的输出噪声纹波电压是指输出电压中的所有非直流成分,要
求用带宽不小于20MHz 模拟示波器(AC 耦合、扫描速度20ms/div)
    测量UOPP。
(4) 本题中电压调整率SU 指U2 在指定范围内变化时, 输出电压UO 的变
化率;负载调整率SI 指IO 在指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UO 的变
    化率; DC-DC 变换器效率=PO/ PIN,其中PO=UOIO,PIN=UINIIN。
(5) 电源在最大输出功率下应能连续安全工作足够长的时间(测试期间,
不能出现过热等故障)。
    (6) 制作时应考虑方便测试,合理设置测试点(参考图1)。
(7) 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
图、主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
    测试结果用附件给出。
积分式直流数字电压表( G 题)
    【高职高专组】
    一、任务
    在不采用专用A/D 转换器芯片的前提下,设计并制作积分型直流数字电压
    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测量范围: 10mV~2V
(2)量程: 200mV,2V
(3)显示范围:十进制数0~1999
(4)测量分辨率: 1mV(2V 档)
(5)测量误差:≤± 0.5%± 5 个字
(6)采样速率:≥ 2 次/秒
(7)输入电阻:≥ 1M
(8)具有抑制工频干扰功能
2.发挥部分
(1)测量范围: 1mV~2V
(2)量程: 200mV,2V
(3)显示范围:十进制数0~19999
(4)测量分辨率: 0.1mV(2V 档)
    (5)测量误差:≤± 0.05%± 5 个字
(6)具有自动校零功能
(7)具有自动量程转换功能
(8)其他
三、说明
在电路中应有可测得积分波形的测试点。
    信号发生器( H 题)
【高职高专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信号发生器, 使之能产生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信号, 其系
统框图如图1 所示。
图1 信号发生器系统框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信号发生器能产生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三种周期性波形;
(2)输出信号频率在100Hz~100kHz 范围内可调, 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优
    于10-3;
(3)在1k 负载条件下,输出正弦波信号的电压峰- 峰值Vopp 在0~5V 范
    围内可调;
    (4)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5)自制稳压电源。
2.发挥部分
(1)将输出信号频率范围扩展为10Hz~1MHz,输出信号频率可分段调节:
    在10Hz~1kHz 范围内步进间隔为10Hz;在1kHz~1MHz范围内步进间
    隔为1kHz。输出信号频率值可通过键盘进行设置;
(2)在50 负载条件下, 输出正弦波信号的电压峰- 峰值Vopp 在0~5V 范围
内可调,调节步进间隔为0.1 V,输出信号的电压值可通过键盘进行设
    参数调整 信号发生
    稳压电源
信号输出
    输出信号
置;
(3)可实时显示输出信号的类型、幅度、频率和频率步进值;
(4)其他。
    三、说明
设计报告正文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和主要的
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可用附件给出。
    可控放大器( I 题)
    【高职高专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可控放大器, 其组成框图如图1 所示。放大器的增益可设置;
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等参数可设置。
放大器滤波器
信号输入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信号输出
    RL
    测试端子
    图1 可控放大器组成框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放大器输入正弦信号电压振幅为10mV,电压增益为40dB,通频带为
    100Hz~40kHz,放大器输出电压无明显失真。
    (2)滤波器可设置为低通滤波器, 其-3dB 截止频率fc 在1kHz~20kHz范围
内可调,调节的频率步进为1kHz,2fc 处放大器与滤波器的总电压增益
    不大于30dB,RL=1k 。
    (3)滤波器可设置为高通滤波器, 其-3dB 截止频率fc 在1kHz~20kHz范围
    内可调,调节的频率步进为1kHz,0.5 fc 处放大器与滤波器的总电压增
益不大于30dB, RL=1k 。
    (4)截止频率的误差不大于10%。
(5)有设置参数显示功能。
    2、发挥部分
    电动车跷跷板(F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电动车跷跷板,在跷跷板起始端A 一侧装有可移动的配重。配
重的位置可以在从始端开始的200mm~600mm范围内调整,调整步长不大于50mm;
配重可拆卸。电动车从起始端A 出发,可以自动在跷跷板上行驶。电动车跷跷
    板起始状态和平衡状态示意图分别如图1 和图2 所示。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在不加配重的情况下,电动车完成以下运动:
(1)电动车从起始端A 出发,在30 秒钟内行驶到中心点C 附近;
    (2)60 秒钟之内,电动车在中心点C 附近使跷跷板处于平衡状态,保持平衡5 秒钟,
    并给出明显的平衡指示;
(3)电动车从( 2)中的平衡点出发, 30 秒钟内行驶到跷跷板末端B 处(车头距跷跷
    板末端B 不大于50mm);
(4)电动车在B 点停止5 秒后, 1 分钟内倒退回起始端A,完成整个行程;
    (5)在整个行驶过程中,电动车始终在跷跷板上,并分阶段实时显示电动车行驶所用
    的时间。
    2. 发挥部分
将配重固定在可调整范围内任一指定位置,电动车完成以下运动:
(1)将电动车放置在地面距离跷跷板起始端A 点300mm 以外、90°扇形区域
    内某一指定位置(车头朝向跷跷板) ,电动车能够自动驶上跷跷板, 如图3 所示:
(2)电动车在跷跷板上取得平衡,给出明显的平衡指示,保持平衡5 秒钟
    以上;
(3)将另一块质量为电动车质量10%~ 20%的块状配重放置在A 至C 间指定的位置,
    电动车能够重新取得平衡,给出明显的平衡指示,保持平衡5 秒钟以上;
    (4)电动车在3 分钟之内完成( 1)~( 3)全过程。
    (5)其他。
三、说明
(1)跷跷板长1600mm、宽300mm,为便于携带也可将跷跷板制成折叠形式。
    (2)跷跷板中心固定在直径不大于50mm的半圆轴上,轴两端支撑在支架上,并保证
与支架圆滑接触,能灵活转动。
    (3)测试中,使用参赛队自制的跷跷板装置。
(4)允许在跷跷板和地面上采取引导措施,但不得影响跷跷板面和地面平
整。
(5)电动车( 含加在车体上的其它装置) 外形尺寸规定为:长≤ 300mm,宽≤
200mm。
(6)平衡的定义为A、B两端与地面的距离差d=∣dA-dB∣不大于40mm。
    (7)整个行程约为1600mm减去车长。
    (8)测试过程中不允许人为控制电动车运动。
(9)基本要求( 2)不能完成时,可以跳过,但不能得分;发挥部分( 1)不能完成时,
可以直接从( 2)项开始,但是( 1)项不得分。
    (1)放大器电压增益为60dB,输入正弦信号电压振幅为10mV,增益10dB
步进可调,通频带为100Hz~100kHz。
    (2)制作一个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50kHz,通频带10kHz,在40kHz 和
60kHz频率处,要求放大器与带通滤波器的总电压增益不大于45dB。
    (3)上述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可设置,设置范围40kHz~60kHz,步进为
2kHz。
(4)电压增益、截止频率误差均不大于5%。
(5)其他。
三、说明
    1. 正弦输入信号由信号源提供。
2. 放大器输出端应留测试端子。
    3. 设计报告正文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和主要的测试结果。
    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可用附件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