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枚,画的板子辐射超标了,大家就看看怎么整改

楼主(2019-11-20):
板子在325MHZ-385MHZ阶段辐射超标了,但是我的板子上mcu的晶振频率是8MHZ,芯片的开关频率是125KHZ,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EMC辐射超标问题点吗?

网友:
    不知道你板子的布局走线,无法判定,你可以抓图表层的PCB走线和布局标示

网友:
    先定位是哪个模块,哪个位置辐射超标再说吧,你只给了频谱图是定位不了原因的

网友:
    超标频率12M递增,看看板子上和12M有关的电路

网友:
    1、MCU实际工作频段是多少?
2、电流需求如何,任务轻重时辐射有何区别
3、电源是否满足负载要求
4、其他的辐射路径排查下

网友:
    居然也是在BTL做的哈????首先如果无法定位干扰源,先看看机箱接地怎么做得更好,如果有弹片的话尝试把弹片敲一敲

网友:
    板子的布局走线贴上来

网友:
1. 第一张是水平,第二张是垂直。
2. 看波形是窄带信号,说明主板上有对应的周期性T型波存在。尖刺间隔在12MHz,说明周期性T型波的频率在此附近,需要重点找下。
3. 如果按照8楼说的那样,你是做的BTL的话,那可能是AMP的MCLK引起的。
4. 先找到对应的周期性T型波再做对策

网友:
    12M倍频产生的,先定位12M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