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元器件焊接的要求都有哪些

楼主(2019-11-20):
看看元器件焊接的要求都有哪些

       [导读] 按图将电阻准确装入规定位置。注意插装应按色环顺序起始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要求装完一种规格再装另一种规格,尽量使电阻的高低一致。
关键词: 元器件 焊接

  (1)插件电阻的焊接
  按图将电阻准确装入规定位置。注意插装应按色环顺序起始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要求装完一种规格再装另一种规格,尽量使电阻的高低一致。
  (2)贴片电阻的焊接
  按图将贴片电阻准确装入规定位置,需注意贴片电阻的丝印面必须朝上。
  (3)插件电容的焊接
  按图将电容准确装入规定位置,并注意有极性电容器的“+”与“-”极不能插错。
  (4)二极管的焊接
  正确辨认正负极性后按要求装入规定位置。焊接时间尽可能短。
  (5)插件三极管的焊接
  正确辨认各引脚后按要求装入规定位置,三极管焊接高度尽量低,焊接时间尽可能短。
  (6)表面贴装芯片的焊接
  表面贴装芯片焊接时,要注意使芯片引脚及引脚跟部全部位于焊盘上,所有引脚对称居中,引脚与焊盘无偏移为合格,并且芯片的第一引脚必须与PCB丝印第一脚相对应。
  (7)指示灯、红外发射管、晶振及其它敏感器件的焊接
  插装时注意正负极性和焊接高度,并且注意焊接时间及焊接温度。(焊接温度控制在360±15℃,焊接时间3秒以下)
  (8)LCD液晶屏的焊接
  正确辨认液晶屏的插装方向后按要求装入规定位置,先将液晶屏定位后再从PCB反面采用拖焊或点焊方式给剩余引脚加锡固定。
  (9)电池的焊接
  正确辨认电池极性后按PCB丝印所示极性装入规定位置,加锡应适量,应注意焊锡过多漏到电池上,导致电池极性短路,造成电池损坏。
  (10)变压器的焊接
  按图将变压器安装入规定位置,由于变压器属偏重型器件,在焊接时必须注意变压器引脚与焊盘完全润湿、吃锡,不应有虚焊、假焊、包焊等现象,否则电能表在经过生产、运输、安装振动后造成变压器引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