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气元器件损坏率高?

楼主(2019-11-20):
为什么电气元器件损坏率高

  一、按钮损坏率高的原因

  按钮损坏现象主要表现在,常开、常闭触点接触不良;表面损坏次之。

  1、由于大部分受控部件运行和停止,都是由按钮发出指令的。因而按钮使用率较高,特别是受控部件调整运行的过程中。常开、常闭触点及弹簧疲劳,导致接触不良。

  2、操作者不良习惯,带着沾满灰尘及油污手套操作按钮,使灰尘及油污渗入到按钮内部并结垢,缩短了按钮上下行程。造成按下或松开时复位不到位。

  3、表面损坏主要是外部物撞击所致。

  二、交流接触器损坏率高的原因

  交流接触器损坏现象主要有主触点接触不良、烧坏造成缺相、粘连;吸合时发出吱吱声并伴有振动。线圈烧坏;短路环损坏;上部分相间短路。

  1、交流接触器主要用于对受控部件电源的接通和断开。在接通和断开时都会产生电弧,尤其在断开时产生电弧更大,电弧会烧伤触点,当受控部件过载或过流断开时,会产生更大电弧,触点损伤程度就会更大,有时发生粘连。另外频繁通断会缩短主触点寿命,以及使用了品质差的产品。

  2、交流接触器在吸合时发出吱吱声并伴有振动,是内部的铁芯与衔铁表面有异物(油污灰尘结垢或其他),造成它们不完全切合,存在较大缝隙,形成的电流和弹簧的共振声。在短路环损坏时,会发生每秒100次的嘚嘚声,此两种情况都会使线圈烧坏

  3、交流接触器上部分相间短路,是因电气箱不密封或漏油,灰尘和油污在交流接触器上部分形成的结垢导电所致。

  三、行程开关损坏率高的原因

  行程开关有封闭式、敞开式,损坏现象主要有触点接触不良;触点顶翻、撞坏,击穿等。

  1、安装与调整不当,行程开关的行程有触点移动距离、压簧缓冲距离两部分组成,正确安装是机械挡块压下的距离是大于触点移动距离,小小于行程开关的行程。一般行程开关与支架连接,而支架上安装孔都为腰性,用于调整。调整不当就会造成行程开关触点接触不良;触点顶翻、撞坏及使用寿命缩短。

  2、敞开式的行程开关,因触点暴露在外又与机械传动结构紧密接触,机械结构漏油是我国制造业存在的通病,因此油污及灰尘是行程开关击穿的主要根源。

  四、熔断体损坏率高的原因

  熔断体是电路过流、短路保护的重要电气元件之一。

  1、电路及电气元器件的软击穿、硬击穿、短路及负载过载运行都会使相应的熔断体熔断。其中软击穿故障现象往往被维护人员忽视,原因在于软击穿时电阻值依然较大,线路中的电流虽然增大了,但增大的电流还不能使熔断体立即熔断,当熔断体的温度达到临界点时才会熔断,即有一个时间过程。所以在更换了熔断体后,设备又能继续使用一段时间。自然熔断体更换的数量较多。

  2、电网的瞬时过压、过流冲击也会使熔断体熔断。

  3、一些线圈类电气元器件,其线圈存在匝间短路。

网友:
看看为什么电气元器件损坏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