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印制电路板元器件引线是如何形成的

楼主(2019-11-20):
PCB印制电路板元器件引线是如何形成的

  1、引线成形的目的

  印制电路板上焊接导线,插装元器件都要进行引线成形处理,对于轴向引线元器件(元器件引线从两侧成一字形伸出),为了使其插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必须向同一方向垂直弯曲,两根引线要在同水平面内并且两根引线要平行,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引线浸锡时的热冲击,保护元器件和电路板,同时可以使元器件的安装方便可靠,对于引线在同一方向的元器件(如晶体管之类),为了增加热传导的距离,提高热阻,缓解焊接时由于电烙铁加热时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膨胀,收缩的应力等,也要对其进行引线成形处理,引线成形时要注意在距离引线根部一定距离处打弯成形,不能对根部施加任何应力,因为这类元器件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由于热处理而变脆,容易折断。

  2、导线成形、焊接

  导线在印制电路板中起连接线作用,可看成插件,因此在导线焊接之前也要进行成形处理。将导线按照连接要求剪下合适长度,注意剪下导线必须平直不能扭曲,将导线剥皮上锡后用尖嘴钳在距离寻线端头20mm的地方夹住,用拇指将导线按在尖嘴钳上成直角,此时不要转动尖嘴错。注意用拇指按住导线可能会导致导线沾上污物,因此可采用镊子或另外一把尖嘴钳合作共同弯曲导线。

  确定需要连线的焊盘孔,将已弯曲的导线一端插人侧插孔内,测试需要焊接的两孔的长度后将导线拿出,将导线另一端也夸成直角;也可不将导线插人孔中,而采用将插人部分对着插孔垂直向上考曲的方法,另端对准另一侧待焊孔,直接将导线弯成直角。

  导线成形之后将导线插人焊盘孔内,插人时导线引线应垂直,如果连线太短或太长,都将会造成导线焊接不合格。

  导线插入后需要在电路板另一侧进行焊接工作,如果直接将电路板翻转焊接,导线会从焊盘孔中掉落,因此需要采取一定方法,可在插入导线后将导线进行打弯处理,保持导线不掉落,注意弯曲时保持尖嘴钳与电路板平行,弯曲导线与电路板成30°,用同样的方法弯曲另外一侧导线,弯曲方向应沿着电路板铜箔的走向,不能超出其边缘。除此之外还可采用绝缘小板,当连接线引线插装好之后,将绝缘小板覆在连线面,之后翻转绝缘小板和印制电路板进行焊接,此种方法在拆焊时有明显优势。

  连接线焊接完毕之后对连接线进行处理,用斜嘴钳将多余连线剪掉,连线预留长度不能超过焊盘半径,尽可能与焊锡形成的焊点顶端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