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rter老是碰到不能推挤拉线,这个是动到哪个设置了吗?

楼主(2019-11-20):
如下图所示,几条线并排在一起,正常来讲到rorter里面是拉一条线时,其它线也可以推挤的,但是我这个文件怎么拉只能拉动它本身,旁边的线就是拉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我对比了其它正常的文件的设置,几乎都是一样的,找不到原因,求各位大师帮指点一下,谢谢,附件为有问题的文件,谢谢!

网友A:
    受保护线不能拉动

网友B:
不能动的线,看一下是否一条完整的线。调整为完整线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动的线,看一下是否一条完整的线。调整为完整线基本就可以了。

线肯定是完整的,并且所有的线都不能推挤,不是其中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保护线不能拉动

    没有保护,就是正常的线

网友C:
    附件在哪里

网友:
    开了布线格点?

楼主:
    好像没法上传附件了,我传到百度了https://pan.baidu.com/s/16F4zkGB0kkWb4LPMoQ0FSQ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在哪里

好像没法上传附件了,我传到百度了https://pan.baidu.com/s/16F4zkGB0kkWb4LPMoQ0FSQ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法上传附件了,我传到百度了https://pan.baidu.com/s/16F4zkGB0kkWb4LPMoQ0FSQ

    试试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9-12-20):
    楼上是正解

网友:
    因为你的两条线间距小于安全间距。所以被邦死了。要删掉。或者退出ROUTE拉出合适距离在进来重新推。就是这么奇葩

网友(2020-02-27):
    这个好像是格点问题

网友(2024-06-19):
    我知道问题了。这里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