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的元器件如何拆卸?

楼主(2019-11-20):
    集成电路的元器件如何拆卸?

    集成电路由于引脚多,排列紧凑,拆装不小心常会使引脚断裂,烙铁焊的时间太长也会使集成电路损坏或性能变差,所以如何采用更好的方法拆卸集成电路。

    金属编织带吸锡法

    取一段可焊性很好的多股金属编织带,再浸上松香酒精溶液,用烙铁同时加热引脚上的焊锡和编织带,到一定温度后,引脚上的焊锡将被编织带吸附住;然后把编织带吃上锡的剪去,再用同样的方法吸去其它引脚上的焊锡,直至全部引脚上的焊锡被吸走,这时,可用小改锥把集成电路轻轻撬起即可拆下。

    空气负压吸锡法

    利用吸锡器。吸锡器一般有三种:一是本身无加热装置,靠电烙铁把焊锡熔化后,利用吸锡器产生的负压把熔化的焊锡从每个引脚吸走;二是一体化吸锡电烙铁,它本身就有热源,使用更为方便;三是具有烙铁头加热后自动的吸锡器,但设备成本高,修理部一般常用第一种和第二种吸锡器。

    医用空心针头法

    找一支9至10号医用空心针头(原则上是针尖内径刚好能套住集成电路引出脚,其外径能插入引脚孔);然后用小锉刀把原有尖端针口锉平,再把成形的平口外圆锉成斜状,使用时采用尖头烙铁把引脚焊锡化,此时把针头套住引脚,插入印刷板孔内,然后边移开烙铁边旋转针头,使熔锡凝固,最后拔出针头,这样,访该引脚就和印刷板完全脱离。照此方法,每个引脚做一遍,那么,整块集成电路即能自动脱离印刷板,此方法简便易行。

    特制烙铁头熔焊法

    本方法虽然简便易行、效率高,但需要特制一个专用烙铁头,其形状刚好能同时接触到该集成电路的每一个引脚。不同数量引脚的集成电路要制成不同尺寸的烙铁头,电烙铁的功率要大些,一般采用大于50W内热式或100W外热式。此种方法更适用于同规格、批量大的拆卸工作,但也可以采用“Z”形烙铁头,一头插入外热电烙铁,另一头的长度同于集成电路长度,这样可单边同时熔化。如果两边来回加热,另一手用镊子,即可夹出集成电路。

    焊锡熔化拔出法

    在不具备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只用一把电烙铁和一把小改锥,用烙铁按顺序一边熔化各引脚上的焊锡,一边用小改锥向外撬,直至全部引脚脱离印刷板为止。此种方法看来简单,但拆卸很不容易,而且很容易拆坏集成电路和印刷线路板。

    焊锡熔化吹气法

    此方法同第5点,只是用气流把熔化的焊锡吹走。用此种方法时,必须气流向下,这样可将焊锡及时排走,以免留在印刷板上或音响设备内留下扣患。

    焊锡熔化扫除法

    此方法兴用一把电烙铁和一把小刷子,当把引脚上的焊锡熔化后即刻用小刷子把焊锡刷扫掉,以达到集成电路引脚和印刷板脱离的目的。每个引脚都这样处理后就可用小起子轻撬集成电路,使之脱离印刷电路板。

    添加焊锡熔化法

    由于焊锡熔化拔出法是采用依次逐个熔化后向外脱离,这样,必将由于引脚不能同时熔化而拔出困难。此方法是将焊锡熔化在双列引脚的每个脚上,并使这两列的每个引脚相连,以便传热,每加热一边就向外轻撬,两边来回动作,直至拔出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