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故障特点分析

楼主(2019-11-20):
    元器件故障特点分析

    电器设备内部的电子元器件虽然数量很多,但其故障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电小型的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常指电器、无线电、仪表等工业的某些零件,如电容、晶体管、游丝、发条等子器件的总称。常见的有二极管等。

    电子元器件包括:电阻、电容器、电位器、电子管、散热器、机电元件、连接器、半导体分立器件、电声器件、激光器件、电子显示器件、光电器件、传感器、电源、开关、微特电机、电子变压器、继电器、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各类电路、压电、晶体、石英、陶瓷磁性材料、印刷电路用基材基板、电子功能工艺专用材料、电子胶(带)制品、电子化学材料及部品等。

    电子元器件在质量方面国际上有欧盟的CE认证,美国的UL认证,德国的VDE和TUV以及中国的CQC认证等国内外认证,来保证元器件的合格。

    电路板故障原因多种多样,根据损坏元器件所表现出的异常也都有区别。无论是电阻、电容、二三极管,在出现异常情况都有各自的特点。

    电路板元器件故障判断对于精准维修很有帮助,除了经验老道的老司机,你也可以通过特点来判断故障原因。

    烧坏焦黑的环色电阻

    电阻损坏有什么特点?

    电路板最多的元件就是电阻,但是数量并不等于故障发生率。通常电阻损坏以开路最为常见,而阻值变大情况较少,阻值变小更是罕见。根据电阻材质分类,碳膜电阻及金属膜电阻使用最多,而这两者损坏的特点一般为低阻值和高阻值损坏率最高(100Ω以下为低阻值、100KΩ以上为高阻值),而几百到几千的阻值极少损坏。低阻值损坏时特点通常为烧焦发黑,较容易辨别;而高阻值损坏则表面很少有痕迹。

    损坏的碳膜电阻外层脱落

    线绕电阻主要用作限流,其阻值通常不大。圆柱形的线绕电阻在烧坏时,表面会出现爆皮、裂纹或发黑。而水泥电阻(线绕电阻一种)在烧坏时,会出现断裂,若无断裂则无任何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通常表面的一层皮会被炸脱,当然也可能什么痕迹也没有,但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烧焦发黑这类情况。在检查电阻损坏时可根据以上特点,侧重检查对象,能够加快故障电阻的查找。

    图为电容鼓包及漏液

    电容损坏有什么表现?

    电解电容在电路板中虽然使用量不如电阻,却也是不遑多让。并且,与电阻相反,电解电容的故障率非常高。电解电容的损坏表现通常有三点,分别为:容量丢失或变小、漏电、以上两者兼有。而对于如何判断电解电容损坏可根据以下三点:

    高温导致漏液的电容

    1、观察外观:部分电解电容在损坏的时会出现漏液,此时电路板或电容外表会有油渍,此类电容建议最好拆除换新;而部分电容则在损坏时会出现鼓包,整个电容会膨胀起来,同样,这种损坏电容不可再使用。

    2、触摸电容:出现漏电的电解电容在通电情况下容易发热,可用手轻微触摸电解电容表面。

    3、电解电容因里面含有电解液,如果长时间烘烤会导致电解液变干从而导致容量变小,此类电容一般重点检查大功率元件及散热片附近的电解电容。

    二极管

    二三极管(以下简称极管)的损坏特点

    极管的损坏情况主要有PN结击穿及开路,而又以击穿短路情况较为常见。除了常见的故障外,有两种故障也属于机关损坏表现:热稳定变差,热稳定性变差表现为开机正才,但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发生击穿; PN结特性变差,PN结特性变差在使用万用表R×1K测试时,各个PN结均正常,但是却无法正常工作,在使用R×10或R×1进行测量时,则PN结正向阻值比正常阻值要大。

    三极管

    测量极管时,使用指针万用表进行测量,可以将万用表置于R×10跟R×1(不明显情况下使用),测机关的PN结、反向电阻。当正向电阻不大,反向电阻足够大则说明PN结正常,反之则有可能PN结异常。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故障只需要一部分损坏都会无法正常工作。集成电路损坏一般有报废及热稳定性变差。集成电路报废就是集成电路彻底损毁, 可通过测量同样型号正常集成电路引脚对比,测量蒸正反向电阻,查看具体是哪个引脚数值异常。而热稳定变差则可以在工作情况下进行判断,利用无水酒精冷却可能异常的集成电路,查看故障是否发生或者推迟发生。

    元件故障特征并非绝对,仅作为一个判断基础。经验是通过积累下来的,一个硬件工程师往往要经历过许多的故障维修,才能总结一点经验,而该经常也仅是作为判断基础,而非故障依据。元件没有绝对的故障特性,只有绝对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