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 out 文件layer 层是不是只需要 选择一种

楼主(2019-11-20):
大家好,小弟在使用mentor 出gerber 文件,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图片所示,gerber out 文件出图时,内层有两个选项,一个代表负平面,另一个是代表正平面,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负的选项? 另外为什么只有内层可以选负geber 输出,顶层,底层没有负gerber 输出?

网友A:
内电层的正片和负片与制板厂工艺相关,起初都是负片,现在大多数都是正片了。只有内电层有正片和负片的说法,线路层都是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电层的正片和负片与制板厂工艺相关,起初都是负片,现在大多数都是正片了。只有内电层有正片和负片的说法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大面积铺铜来说,负面需要记录的数据量少,所以文件体积小,比较有优势,对计算机要求低,对于走线的信息来说,正片记录的数据本来就少,所以可以使用正片处理。 但是还有一个不明白,就是为什么top ,bottom 面没有负片的制作工艺要求,我大多数的时候也会在bottom 大面积铺铜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片和負片.........負片是因為整層鋪銅,在舊電腦時代,可以減少電腦運算 或 手工貼圖不用貼整片黑,但很多工 ...

好的,知道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大面积铺铜来说,负面需要记录的数据量少,所以文件体积小,比较有优势,对计算 ...

负片文件确实会小很多,但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内电层负片由于显示问题,在过孔以及热焊盘设计过程中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