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消掉用Board Cutout挖的孔,之前结构想加个孔,后来取消了,PCB上怎么取消

楼主(2019-11-20):
    怎么取消掉用Board Cutout挖的孔,之前结构想加个孔,后来取消了,PCB上怎么取消用Board Cutout挖的孔

网友:
Board Cutout不可以作为开孔开槽,做的孔只能做为绝对参照图体现(3D效果)仅此而已。生成Gerber文件时Board cutout设计元素丢失,不能被转出Gerber元素来作为成形加工。如需要设计开孔或开槽,请在机械层画出形状,并在导出Gerber文件时导出相应的机械层。

如果你只是想在3D效果中删掉Board Cutout的开孔效果,在2D视图中选中Board Cutout图形删掉即可。

网友:
    选中孔,然后删掉就好了,删掉后,应该可以看到孔变成背景色了

网友:
    直接删了就好了

楼主(2020-02-10):
    已经处理了,之前是把一些层隐藏了,所以选不上,谢谢各位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