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适配器的疑问

楼主(2019-11-21):
    量测几个不同厂商的适配器发现有如下差异,这是为什么呢?求解
    1. DC输出端负极和AC输入端地线连通共地;

            2. DC输出端负极和AC输入端地线隔离无连接;

            3. DC输出端负极和AC输入端地线连通,测试有1K或1M欧阻抗。

网友:


楼主:
    求大神求大神

网友:
    1、因为不是隔离电源,所以共地;2、隔离电源,输出和输入是经过电气隔离的,一般用变压器隔离;3、加电阻是为了释放电荷用的,因为系统经过了隔离,所以积累的电荷需要一个释放回路,如果没有这个电阻,那么产品可能过不了认证

网友:
    好像是1类适配器跟2类适配器区别 期待专业的人解答一下

网友:
    无连接的你摸负极不会麻手,一般用在2脚AC输入的塑胶壳的适配器,三脚的带地线的是必须有连接的,用以释放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