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Keil编程问题,小白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11-21):
我写了如下一段话:
IF(enc28j60_Read(MAADR5)== macaddr[0])
{
语句1;
}
else
{
语句2;
}
实际中ENC28J60_Read(MAADR5)和macaddr[0]的值都为0x04,但程序判断为假,执行else语句。
如果我把if语句改成if(ENC28J60_Read(MAADR5)==0x04)或者if(0x04== macaddr[0]),则判断为真,执行语句1.
求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小弟感谢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先顶一下

网友:
    你在线仿真看看,有可能变量/地址/数据溢出
    在判断前打断点,看看这两个数的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