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笔显示123655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21):
    谁来阐述一下电笔显示123655是什么意思?

网友:
    数字电笔具有测量电压数值的功能,正常是分为12 36 55 110 220几个档的。   如果只显示12的话则说明你测量的电压大概是12V左右 如果这些数字全部都有显示的话 就取最右侧的最大值也就是220V 说明你所测的电压应该是220V左右 如果是麻麻的感觉应该是有泄漏电流的原因,家里的空气开关有漏电保护功能么 热水器是否保护接地良好?也很可能是因为零线和火线接反了,正常开关应该控制火线,但是如果火线和零线接反的话开关只控制零线,这样就会有泄漏电流,找个电工检查一下吧,否则的话这样很危险,不管怎么样安全用电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