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kill加载skill文件

楼主(2019-11-21):
请问各位大佬怎样才能不在ilinit文件里面写load函数,而通过一个单独的skill文件里面用load来加载其他skil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请问一下怎么操作呀,能不能发个源码的列子到我邮箱呢,谢谢您。1217193394@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操作呀,能不能发个源码的列子到我邮箱呢,谢谢您。1217193394@qq.com

这个还需要什么源码呢,你自己都已经想通了还需要源码?比如:你要加载一个skill文件A.il,那么你可以在B.il文件里面写入代码load("A.il"),然后在allegro.ilinit里面写入代码load("B.il"),这样A.il自然就可以通过B.il加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需要什么源码呢,你自己都已经想通了还需要源码?比如:你要加载一个skill文件A.il,那么你可以在B ...

axlCmdRegister("skill_load" 'skill_load)

procedure(skill_load()

load("xxx.il")

);end procedure
这样写的还是不能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axlCmdRegister("skill_load" 'skill_load)

procedure(skill_load()

直接load("xxx.il")就可以了,其它代码都不需要,就一行load("xxx.il")

网友:
    ils = nilpwds = list("suoyou" "de" "mima" "liebiao") ;所有的密码列表

    foreach(path getSkillPath()
       path = simplifyFilename(path)
       when(isDir(path)
          ils = append(ils cddr(getDirFiles(path)))
       )
    )
    lils= rexMatchList(".*\\.il$" ils);筛选所有.il后缀的文件
    foreach(il ils
       if(isFileEncrypted(il) then
          prog((ret)
             foreach(pwd pwds

                when(errset(loadi(il pwd)) return(t))
             )
          )
       else
          load(i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