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有下面的warning是什么问题,网表导不进来

楼主(2019-11-21):
AVDD_SS ; D1.302 P1.F22
                ^
WARNING(SPMHNI-137): Pin 'D1.302' already connected to net 'AVDD_SS'.

网友A:
好像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问题啊。

但是网表没有导进来,每一项都会报这个错,一共几百项

网友:
Warning应该不会影响到网表的输出,会不会里面有error报错呢?如果没有的error的话,猜测跟原理图封装有关系,楼主不妨看一下封装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不同Pin对应同一个Net

网友:
    看看Pin D1.302 net AVDD_SS 有没有设置什么属性

网友:
    warning一般不管 有error才会导不进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