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手条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11-21):
  拉手条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常用的拉手条材料有塑料和铝型材两种。根据拉手条的宽度,有单槽位拉手条和双槽位拉手条,单槽位拉手条宽度为22.86mm,双槽位拉手条宽度为

网友:
所有元器件的布置必须根据结构要素图,在拉手条安装范围内不许布元件,否则会影响拉手条的装配。

网友:
元器件的丝印位号不允许被拉手条覆盖,要求所有丝印位号在安装拉手条后为可见。

网友:
    塑料拉手条的铆接孔要求为非金属化孔,孔径尺寸要求为4.09~4.20mm;金属拉手条的铆接孔要求为金属化孔,目的是保证金属扳手的强度,孔径尺寸要求为4.09~4.25mm。

网友:
    拉手条是pcb板上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