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里面差分走线问题

楼主(2019-11-21):
mentor在bga里面一般是neck模式走线,有些地方可以正常线宽布线的时候,怎么处理,比如十字通道上,能不能像allegro那样取消neck的功能?3 Y$ d) n& E& t! s/ D

网友:
设置一个区域规则

网友:
差分走线线宽改变问题,mentor确实没有allegro做的好,一般办法是画一个不变线宽的区域规则来实现

网友:
画区域规则

网友:
    这个没有allegro好用

网友:
    设置规则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