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功率电感的作用

楼主(2019-11-21):
    1、贴片电感的脉冲电路作用

    贴片电感是闭合电路路的一种属性。当额定电流通过线圈在整体线圈中便会形成一个隐形的电磁场;此时这个电磁场便会产生感应电流来消除他通过此线圈中的直流电流。而贴片电感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是在通过非稳恒电流时产生变化的磁场,即电流超过正常或允许通过的电流时;这个时候电磁磁场又会反过来控制电流,选择允许的电流通过;当在电源回路中串如电感时,此时电感对直流是直通的,对高频脉冲是高阻的,所以起到通直流阻交流脉冲的作用。

    2、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

    电容用来隔直流通交流,而电感和电容的作用恰好相关,它是通直流阻交流;另一方面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元件,所以在电路中还有滤波作用。贴片电感在电路中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而让直流电顺利通过的特性。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器在电路中经常和电容一起工作电感线圈有阻止交流电路中电流变化的特性。

    3、电感的自感应

    电感线圈有与力学中的惯性相类似的特性,在电学上取名为"自感应",贴片电感在低频时,电感一般呈现电感特性,既只起蓄能,滤高频的特性,但在高频时,它的阻抗特性表现的很明显。有耗能发热,感性效应降低等现象。不同的电感的高频特性都不一样。

    4、贴片电感的属性

    贴片电感是用绝缘导线绕制而成的电磁感应元件。属于常用的电感元件。贴片电感的作用:通直流阻交流这是简单的说法,对交流信号进行隔离,滤波或与电容器,电阻器等组成谐振电路.调谐与选频电感的作用:电感线圈与电容器并联可组成LC调谐电路。贴片电感在电路中的任何电流,会产生磁场,磁场的磁通量又作用于电路上。

    5、贴片电感在电路中的变化

    当贴片电感通过的电流变化时,贴片电感中产生的直流电压势将阻止电流的变化。当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增大时,电感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与电当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减小时,自感电动势与电流方向相同,阻止电流的减小,同时释放出存储的能量,以补偿电流的减小。流方向相反,阻止电流的增加,同时将一部分电能转化成磁场能存储于电感之中;因此经电感滤波后,不但负载电流及电压的脉动减小,波形变得平滑,而且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