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分类、电路符号及万用表测发光二极管正负极

楼主(2019-11-21):
    一:二极管的分类

      1、按照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可分为锗二极管(Ge管)和硅二极管(Si管)。

      2、根据其不同用途,可分为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隔离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硅功率开关二极管、旋转二极管等。

      3、按照管芯结构,又可分为点接触型二极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及平面型二极管。

      1)整流二极管

      将交流电源整流成为直流电流的二极管叫作整流二极管。

      2)检波二极管

      检波二极管是用于把迭加在高频载波上的低频信号检出来的器件,它具有较高的检波效率和良好的频率特性。

      3)开关二极管

      在脉冲数字电路中,用于接通和关断电路的二极管叫开关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反向恢复时间短,能满足高频和超高频应用的需要。

      4)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由硅材料制成的面结合型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反向击穿时的电压基本上不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来达到稳压的目的,因为它能在电路中起稳压作用,故称为、稳压二极管(简称稳压管)。

      5)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是利用PN结的电容随外加偏压而变化这一特性制成的非线性电容元件,被广泛地用于参量放大器,电子调谐及倍频器等微波电路中。

      6)瞬态电压抑制器TVS

      一种固态二极管,专门用于ESD保护。TVS二极管是和被保护电路并联的,当瞬态电压超过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时,二极管发生雪崩,为瞬态电流提供通路,使内部电路免遭超额电压的击穿。

      7)发光二极管

      用磷化镓、磷砷化镓材料制成,体积小,正向驱动发光。工作电压低,工作电流小,发光均匀、寿命长、可发红、黄、绿单色光。

      8)肖特基二极管

      基本原理是:在金属(例如铅)和半导体(N型硅片)的接触面上,用已形成的肖特基来阻挡反向电压。肖特基与PN结的整流作用原理有根本性的差异。其耐压程度只有40V左右。其特长是:开关速度非常快:反向恢复时间trr特别地短。因此,能制作开关二极和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

      二:二极管的特性

      通过简单的实验说明二极管的正向特性和反向特性。

      1.正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将二极管的正极接在高电位端,负极接在低电位端,二极管就会导通,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正向偏置。必须说明,当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很小时,二极管仍然不能导通,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十分微弱。

      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以后,二极管才能直正导通。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称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2.反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仍然会有微弱的反向电流流过二极管,称为漏电流。当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大,二极管将失去单方向导电特性,这种状态称为二极管的击穿。

      三:二极管的电路符号

      如何用万用表区分自闪发光二极管正负极

      测试自闪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用万用表R×1kΩ档或R×10kΩ档(以MF47型万用表为例)。当使用RXlkQ档时,用红、黑两根表笔分别接自闪发光二极管的两根引线,然后再把红、黑表笔对调再测自闪发光二极管的两根引线,电阻大的一次(表针还略有摆动),黑表笔接的是自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自闪发光二极管的负极,如下图所示。

      如果用R×10kΩ档按上述方法测量,当电阻大的一次表针摆动的幅度有1cm多,而且管芯内会有一闪一闪的亮光。这种现象说明自闪发光二极管接的电源极性正确(即黑表笔接的是自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电路开始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