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扬声器的功率

楼主(2019-11-21):
选用扬声器的时候,要看的是扬声器的额定功率。

最大功率是指在短期内(60秒)不致损坏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额定功率(RMS)是能够长期承受这一数值的功率而不致损坏的功率。

额定功率就是扬声器能够连续稳定工作的有效功率,也就是能够长期承受这一数值的功率而不致损坏,这才是扬声器具有实际意义的功率参数。

一般在测试额定功率时是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给扬声器输入一个正弦波信号,信号持续时间为1小时,扬声器不产生热损坏和机械损坏。额定功率的单位为瓦特(W)。

在理论上,扬声器的额定功率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这么大功率的车载功放才推得动,扬声器的驱动难易主要由其灵敏度和阻抗特性来决定;也不意味着不能配输出功率大于扬声器额定功率的车载功放,只要音量不盲目加大,大功率功放一样可以配小功率扬声器。

不过,在选购扬声器时,一定要注意与功放的功率匹配问题,最好不要选购功率比功放更大的产品,因为在调高音量时功放的输出功率很容易超过它的额定功率从而产生削波失真,严重时会烧毁扬声器的线圈从而导致扬声器的毁坏。

所以保持功放的“余量”是系统搭配中重要的因素,所以保证功放的额定功率略微大于扬声器的额定功率是最佳的选择。

最大功率也叫瞬间功率,或者峰值功率,对于扬声器来说,最大输出功率是指扬声器在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最大功率。最大功率按照不同的定义可以分为长期功率和最大承受功率。

长期功率是指扬声器在额定频率范围内输入一个规定的模拟信号,信号持续时间为1分钟,间隔2分钟,重复10次,扬声器不产生热损坏和机械损坏的最大输入电功率。最大承受功率即音乐功率(MPO),起源于德国工业标准(DIN),是指扬声器所能承受的短时间最大功率。这是因为在播放音乐信号时,音频信号的幅度变化极大,有时音乐功率的峰值在短时间内会超过额定功率的数倍。

最大功率的单位都为瓦特(W),一般要比额定功率高出三至四倍,该参数的实用意义不大,主要用于从最大功率反映实际的额定功率。

扬声器(喇叭)额定功率

      扬声器(喇叭)就是扬声器能够连续稳定工作的有效功率,也就是能够长期承受这一数值的功率而不致损坏,这才是扬声器具有实际意义的功率参数,额定功率的单位为瓦特(W)。一般在测试额定功率时是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给扬声器(喇叭)输入一个正弦波信号,信号持续时间为1小时,扬声器(喇叭)不产生热损坏和机械损坏。

     在理论上,扬声器(喇叭)的额定功率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功放才推得动,扬声器(喇叭)的驱动难易主要由其灵敏度和阻抗特性来决定;也不意味着不能配输出功率大于扬声器(喇叭)额定功率的功放,只要音量不盲目加大,大功率功放一样可以配小功率扬声器(喇叭)。不过,在选购扬声器(喇叭)时,一定要注意与功放的功率匹配问题,最好不要选购功率比功放更大的产品,因为在调高音量时功放的输出功率很容易超过它的额定功率从而产生削波失真,严重时会烧毁扬声器(喇叭)的线圈从而导致扬声器(喇叭)的毁坏。所以保持功放的“余量”是系统搭配中重要的因素,保证功放的额定功率略微大于(喇叭)的额定功率是最佳的选择。

扬声器(喇叭)最大输出功率

      扬声器(喇叭)最大输出功率是指在一定的谐波失真指标内,给输入足够大的信号,并将音量和音调电位器调到最大时,扬声器(喇叭)功放所能输出的最大功率称为最大输出功率。

     最大输出功率也叫瞬间功率,或者峰值功率。对来说,最大输出功率是指在一定的谐波失真指标内,给功放输入足够大的信号,并将音量和音调电位器调到最大时,功放所能输出的最大功率。对于扬声器(喇叭)来说,最大输出功率是指扬声器(喇叭)在短时间内所能随的最大功率。

     一般来说最大输出功率是额定输出功率的5到8倍,需要说明的是,设备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在最大输出功率状态下的,否则会损坏设备。最大输出功率体现产品在瞬间超负荷运转的能力,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额定功率。有些厂商为了吸引用户,故意将最大输出功率和额定输出功率混淆,让人误认为产品具有很高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