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入网表的时候,提示下图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9-11-21):
altium Designer导入网表的时候,提示下图错误,怎么解决啊?

网友:
    错误提示:Fail to match 343 of 343 Componts using unique identifiers。你的原理图中用到的器件都是你自己从原理图库中选的吗?还是直接复制的图。百度有详细解决办法

网友:
    库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