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怎样可以在铺铜的时候把板子的某一部分给留出来不铺铜……

楼主(2019-11-21):
想问一下,怎样可以在铺铜的时候把板子的某一部分给留出来不铺铜……

网友A:
    画铺铜的时候避开不想铺的区域就好了

网友:
    实在避不开,可以使用polygon方式铺铜,再使用place菜单下的polygon pour cut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铺铜的时候避开不想铺的区域就好了

中间的位置怎样避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位置怎样避开?

如果你不想画的时候麻烦,就用图示选项进行裁剪,正如版主所说

网友:
    楼上说的LZ可以试试,可以自动避开铺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