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线是不是都要包地处理?

楼主(2019-11-21):
    射频线是不是都要包地处理?为啥啊?2 ~6 r6 {3 y: h% T: A

网友:
    可以看看射频手册,一般是要的

网友:
    没处理过,过来学习

网友:
    先确定特性阻抗,然后在RF两侧添加缝合过孔

网友:
    简单来讲,射频线比较敏感,同时也对其他信号有威胁,包地是一种能够平衡它的这种个性情况比较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