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界面里怎么使光标跳到原点

楼主(2019-11-21):
    如题所问;allegro界面里怎么使光标跳到原点,不是重新设置原点

楼主:
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
    先按走线命令,在输入x 0 0,就可以找到原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 0 0

我试过了,不行

先走线命令再x 0 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選個指令..........View > Zoom Center  再打.

可以了,谢谢,还有一个问,请教一下,Shift和别的字符组合快捷,Shift是用什么符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