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超实用的电子产品元器件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19-11-21):
一套超实用的电子产品元器件故障检修方法

目前,电子元器件广泛的应用于电子设备中,电子设备的绝大部分故障都是由于电子元器件故障引起的。针对电子产品故障现象,可以通过观察、听觉、噢觉和触觉去处理故障元器件,省去许多不必要的测试手段。如果上述方法都不奏效,就需要使用仪器仪表对可疑元件和有关电路进行测试,找出故障点。当某些元器件发生故障以后,通常会造成整个或个别部分电路停机,使之无法工作,对电子产品产生不正常的变化,故对元器件故障的判断与维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

元器件故障检修注意事项

✪ 元器件不得任意代用,特别是一些关键元器件原则上都应该使用原制造厂家的元器件来更换,因为有不少元器件具有特殊的安全性能,且这种性能表面上看不出来,例如电源保险丝和保险电阻,看上去同普通的保险丝和保险电 阻没有什么区别,但在电路图上往往有标注,有的是用阴影表示,有的用三角标注,在电原理图中有标注比较重要的原件,就一定要按照原图上的型号来进行更换。但一些不重要的些分立元件可以用同型号规格来替换,比如,二级管、晶体管、普通电阻等。

✪ 替换新件的质量一定要保证,有些修理人常会购买些处理的元器件,对于这类元件一定要经过筛选才能使用,避免由于所换的元件性能不良而给整机的检修带来新的麻烦。

✪ 代换元器件的容量必须符合原规格,当然代换时最好是同类型,同型号的,不要加大元件的容量,也不要缩小其容量规格更不允许换成比原来更小的规格元器件。比如,大功率晶体管不能用小功率晶体管更换,延迟保险电阻不能用普通的保险电阻来代替等。

阻容元件的故障及检修

电阻器

在任何电子产品中,电阻器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用量比重也很高,使用的类型也较多,主要有金属膜、线绕、碳膜、氧化膜等固定电阻。还有可调节电阻、保险电阻、热敏电阻、光敏电阻和各种电位器等。

故障现象:大部分电阻在电子设备电路中如果流入的电流超过其电路所承受的最大额定值,就会使各种电阻烧坏,电阻烧毁时,有的是开路,有的表面发黑或焦化。还有的是发现接触不良造成脱焊,也有部分电阻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导致电阻损坏,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因引线焊接接触不良。比如音响电位器接触不良会发生咔咔的声音。

烧坏焦黑的环色电阻

电阻的检查与测量:如果发现有可疑烧坏的电阻,找一个欧姆功率值相同电阻把它并接到可疑电路中试试,如果发现故障去除,那么此电阻存在问题,应该是开路现像比较多,应该更换问题电阻,用万用表测量其怀疑的电阻,在测量之前首先要把设备电源关掉,主要是为了确保万用表的安全,而后要把电路中大的电解电容器用万用表笔对电容器正负两端短接,会听到啪的一声放电声,如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说明此电阻已开路,如测得电阻值为零时,则此电阻完全短路,如果测得阻值与标注值相差太远,此电阻就不能再用。

故障排除的方法:当发生电阻烧坏时,要先进行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电阻烧坏,检查电路中有无短路现象,多看、多嗅、多测量,不要一上来就很轻易更换元件,要不然故障现象会进一步扩大,查明原因后更换其电阻,不要更换比原来功率更大的电阻,要严格按照原来电路图中标注的规格更换。

电容器

电容器主要故障原因是电容使用时间比较长,密封性能变差所致,还有就是漏电严重,电容器里的氧化膜介质绝缘性能变差。修理中怀疑电容器有故障时,可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值,除了电解电容器之外,一般阻值都很大,对无极性的电容器一般在几十兆欧或上百兆以上阻值,表针几乎可以不动,如果小于几兆,电容器也存在漏电的情况,有关电容器好坏的判断,有正负极电解电容器一般在0.01 μF以上都可以用电表的高阻值档可以测得。在两只表笔接触电容器两端时,通常表针会突然摆动一下(电容量越大,表针摆动幅度越大),然后指针又慢慢从小到大逐步上升的过程,一直摆动到无穷大方向值,当交换表笔重新测量时,表笔又重新摆动一下然后又从小到大慢慢退回到阻值为无穷大方向,这证明电容器是完好的,假如表针摆动的位置较小时,那么电容的容量小,观察表针如果摆动之后返回时有一个电阻值,表示电容器的漏电电阻太小,对于容量很小的无极性电容(在6000 pF以下)使用万用表不易测出其好坏,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一只型号规格相同的电容元件代替一下,判断是否正常。

晶体管的故障检查

晶体管是电路的主要部位,同时这些元器件的工作正常与否对电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应当作为首选怀疑查找的对象。关于晶体管的各项指标的测试,最迅速而精确的办法是专门用晶体管测试仪,但这种仪器比较昂贵,可用万用表简单的测试检查时,可以先不焊小晶体管,而直接在底板上通过测试各级的电压来判断晶体管的好坏。应注意NPN管和PNP管各级电压极性是相反的,判断晶体管放大器是否工作正常,可以测量基一射极之间的电压(偏压),如果硅管为0.6~0.7 V,锗管为0.2~0.3 V即为正常放大状态。

晶体管的更换:

✪ 更换晶体管是必须切断电源,以防止短路而烧坏晶体管。

✪ 紧固晶体管的支架应绝缘良好,以免因绝缘不良而损坏晶体管。

✪ 晶体管对温度非常敏感,当温度升高时,晶体管的特性会发生变化,使用切勿忘记在功率较大的晶体管上安装散热片。

✪ 在晶体管上不能误加超过额定值得电压,以免管子击穿。

✪ 大功率晶体管与散热片之间一-般要加绝缘片。

✪ 更换二级管时必须注意耐压。

集成电路的故障检查

当集成块损坏时与其他元件一样应首先进行分析和判断。认真根据电原理图提供的数据测量每一个脚的直流电压,然后仔细地观察其输入、输出信号波形。由于一般集成块的脚号太多,不易取下测量而且意义也不大,除非认定集成块完全损坏方可取下更换新元件,一般不要拆下测量。当然,替代法是最好的维修方法。在实际修理中,检查集成电路故障,更多使用方法是认真测量集成块各脚的直流电压值与图纸所标注的正常值进行比较,从而找出故障。还应当仔细地分析和判断,决不能发现电压异常就轻易认定是集成块有了故障,有时会适得其反。集成电路的更换,拆卸比较麻烦,所以要注意以下几点:使用20~30W的烙铁比较好;烙铁外壳一定要接地线;操作中注意印刷版的铜箔掉落;安装新的集成块时要注意管脚的顺序;集成电路的代换;一般来说集成电路型号不同时就不能代换,即使同型号的但是规格不同,直接代换效果也不一样,因此,要严格安照规定的型号进行替换。

电子元器件是组成电子产品的基本要素,是电子产品的基本材料,它的性能和质量直接影响电子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我们对电阻、电容、晶体管以及集成模块类电子元器件的故障原因及检测方法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为电子设备的稳定可靠性提供坚实的基础。

网友:
好东东哈,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