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每一层都要铺地吗

楼主(2019-11-21):
    画了一块6层板  除了第二层和最后一层是地平面  其他都没有铺铜 都是信号和电源。有必要
每一层都铺上地吗。不铺好像没有看见过 见过的都铺了

网友A:
    铺铜是为了给信号提供最小的返回路径,作为信号的参考层,有利于保证阻抗的一致性。楼主能不能把叠层设计放出来看下呢,第二层和最后一层是地平面,不知道电源平面是哪些层,总感觉有的信号没有参考平面

网友:
    第二层和最后一层是地平面,那么第五层和顶层也必须是满满的铜,以保持层叠平衡,所以这两层需要铺。

网友B:
    空白处一般都要铺地,否则在制板的时候会出现不平整的情况,不好压板

网友(点评):
主要是我都布了线 铺地的话会比较零碎

网友:
    需要的,对EMC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是为了给信号提供最小的返回路径,作为信号的参考层,有利于保证阻抗的一致性。楼主能不能把叠层设计放 ...

    没有电源平面 其他层都布了线了 层叠 top gnd signal signal signal bottom

网友:
    1、铺铜和地相连,这样可以减少回路面积;,保持信号完整性,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回流路径。
    2、对于大面积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起到防护作用。
    3、对于pcb工艺要求,保证层压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白处一般都要铺地,否则在制板的时候会出现不平整的情况,不好压板

    零碎也是要铺的,可以打地孔连接起来。

网友B:
    会,要加过孔,如果加不了,尽量把窄一点的铜皮修一下,调整走线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要加过孔,如果加不了,尽量把窄一点的铜皮修一下,调整走线间距

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铺了反而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铺了反而麻烦

没有不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是为了给信号提供最小的返回路径,作为信号的参考层,有利于保证阻抗的一致性。楼主能不能把叠层设计放 ...

    没有电源平面 其他层都布了线了 层叠 top gnd signal signal signal bottom

    楼主,一般pcb的层叠设计要保证对称性,否则生产时容易发生翘曲现象,不利于后期的量产。top gnd signal signal signal bottom你这种层叠设计很容易发生翘曲的,还有中间三个信号层很容易出现信号串扰的问题,建议优化下叠层设计。可以把L5和bottom层互换,这样能保证层叠设计的对称性,但这样也未必是最佳的叠层设计,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优化层叠。

至于楼主咨询的是否每一层都要铺地铜,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铺铜可以起到屏蔽信号的作用,对EMC有好处。

网友(点评):
主要是这样 我bottom放了不少去耦电容 为了防止接地不理想 我在bottom层直接铺了地 基本没布线 所以有一部分线就放到了第五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源平面 其他层都布了线了 层叠 top gnd signal signal signal bottom

可以  已经将第五层改为GND层  多余的线布在了第六层

网友C:
一般2、5层是地吧

网友:
对于低频低速信号来说,外层可以不铺。但是在PCB最外沿,需要用参考地或者大地包裹,以对抗静电和减小分布电容。

网友:
铺地给相邻层信号参考控制阻抗就好,没有强制要求每层都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2、5层是地吧

是的 之前只有第二层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