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最新电子类毕业设计题目

楼主(2019-11-21):
1. 基于FPGA的PCI 总线设计
2. 基于FPGA的UART接口设计
3.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4. 单片机控制的全自动洗衣机毕业设计
5.FPGA电梯控制的设计与实现
6. 恒温箱单片机控制
7. 单片机脉搏测量仪
8.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毕业设计论文
9. 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论文
10.110KV 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11. 报警门铃设计论文
12.51 单片机交通灯控制
13. 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
14.CDMA通信系统中的接入信道部分进行仿真与分析
15. 仓库温湿度的监测系统
16.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
17. 单片机控制交通灯系统设计
18. 基于DSP的IIR 数字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19. 智能抢答器设计
20. 基于LabVIEW的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
21.DSP 设计的IIR 数字高通滤波器
22. 单片机数字钟设计
23. 自动起闭光控窗帘毕业设计论文
24. 三容液位远程测控系统毕业论文
25. 基于Matlab 的PWM波形仿真与分析
26. 集成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
27. 波形发生器、频率计和数字电压表设计
28. 水位遥测自控系统毕业论文
29. 宽带视频放大电路的设计毕业设计
30. 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设计毕业论文
31. 球赛计时计分器毕业设计论文
32.IIR 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毕业论文
33.PC 机与单片机串行通信毕业论文
34. 基于cpld的低频信号发生器设计毕业论文
35. 基于labVIEW 虚拟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36.m 序列在扩频通信中的应用
37. 正弦信号发生器
38. 红外报警器设计与实现
39. 开关稳压电源设计
40. 基于MCS51单片机温度控制毕业设计论文
41. 步进电动机竹竿舞健身娱乐器材
42.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毕业设计论文
43. 单片机汽车倒车测距仪
44. 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测速系统设计
45. 水电站电气一次及发电机保护
46.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显示温度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47. 语音电子门锁设计与实现
48. 工厂总降压变电所设计- 毕业论文
49. 单片机无线抢答器设计
50. 基于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51. 单片机串行通信发射部分毕业设计论文
52. 基于VHDL语言PLD设计的出租车计费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53. 超声波测距仪毕业设计论文
54. 单片机控制的数控电流源毕业设计论文
55. 声控报警器毕业设计论文
56. 基于单片机的锁相频率合成器毕业设计论文
57. 基于Multism/protel 的数字抢答器
58. 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毕业设计论
59. 无线多路遥控发射接收系统设计毕业论文
60. 单片机对玩具小车的智能控制毕业设计论文
61. 数字频率计毕业设计论文
62.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机交流调速毕业设计论文
63. 楼宇自动化-- 毕业设计论文
64. 车辆牌照图像识别算法的实现-- 毕业设计
65. 超声波测距仪-- 毕业设计
66. 工厂变电所一次侧电气设计
67. 电子测频仪-- 毕业设计
68. 点阵电子显示屏-- 毕业设计
69. 电子电路的电子仿真实验研究
70. 基于51 单片机的多路温度采集控制系统
71.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钟设计
72. 小功率不间断电源(UPS)中变换器的原理与设计
73. 自动存包柜的设计
74. 空调器微电脑控制系统
75. 全自动洗衣机控制器
76. 电力线载波调制解调器毕业设计论文
77. 图书馆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78. 基于AC3的虚拟环绕声实现
79. 电视伴音红外转发器的设计
80. 多传感器障碍物检测系统的软件设计
81. 基于单片机的电器遥控器设计
82. 基于单片机的数码录音与播放系统
83. 单片机控制的霓虹灯控制器
84. 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
85. 智能温度巡检仪的研制
86. 保险箱遥控密码锁毕业设计
87.10KV 变电所的电气部分及继电保护
88. 年产26000 吨乙醇精馏装置设计
89. 卷扬机自动控制限位控制系统
90. 铁矿综合自动化调度系统
91. 磁敏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92. 继电器控制两段传输带机电系统
93. 广告灯自动控制系统
94. 基于CFA的二阶滤波器设计
95. 霍尔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96. 全自动车载饮水机
97. 浮球液位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98. 干簧继电器水位控制系统
99. 电接点压力表水位控制系统
100. 低成本智能住宅监控系统的设计
101. 大型发电厂的继电保护配置
102. 直流操作电源监控系统的研究
103. 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104. 气体泄漏超声检测系统的设计
105. 电压无功补偿综合控制装置
106.FC-TCR型无功补偿装置控制器的设计
107.DSP电机调速
108.150MHz频段窄带调频无线接收机
109. 电子体温计
110. 基于单片机的病床呼叫控制系统
111. 红外测温仪
112. 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测距仪正文
113. 智能数字频率计
114. 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多路室内火灾报警器
115. 信号发生器
116. 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语音播出的作息时间控制器
117. 交通信号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118. 基于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119. 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120. 电子万年历
121. 遥控式数控电源设计
122.110kV 降压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123.220kv 变电站一次系统设计
124. 智能数字频率计
125. 信号发生器
126. 基于虚拟仪器的电网主要电气参数测试设计
127. 基于FPGA的电网基本电量数字测量系统的设计
128. 风力发电电能变换装置的研究与设计
129. 电流继电器设计
130. 大功率电器智能识别与用电安全控制器的设计
131. 交流电机型式试验及计算机软件的研究
132. 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系统的设计
133. 智能立体仓库系统的设计
134. 智能火灾报警监测系统
135. 基于单片机的多点温度检测系统
136. 单片机定时闹钟设计
137. 湿度传感器单片机检测电路制作
138. 智能小车自动寻址设计-- 小车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139. 探讨未来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140. 音频多重混响设计
141. 单片机呼叫系统的设计
142. 基于FPGA和锁相环4046 实现波形发生器
143. 基于FPGA的数字通信系统
144. 基于单片机的带智能自动化的红外遥控小车
145. 基于单片机AT89C51的语音温度计的设计
146. 智能楼宇设计
147. 移动电话接收机功能电路
148. 单片机演奏音乐歌曲装置的设计
149. 单片机电铃系统设计
150. 智能电子密码锁设计
151. 八路智能抢答器设计
152. 组态控制抢答器系统设计
153. 组态控制皮带运输机系统设计
154.. 基于单片机控制音乐门铃
155. 基于单片机控制文字的显示
156. 基于单片机控制发生的数字音乐盒
157. 基于单片机控制动态扫描文字显示系统的设计
158. 基于LMS自适应滤波器的MATLAB实现
159.D 功率放大器毕业论文
160. 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发射接收硬件电路的设计
161. 基于单片机PIC16F877 的环境监测系统的设计
162. 基于ADE7758的电能监测系统的设计
163. 智能电话报警器
164. 数字频率计课程设计
165. 多功能数字钟电路设计课程设计
166. 基于VHDL数字频率计的设计与仿真
167.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子秤
168.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电子负载系统设计
169. 电压比较器的模拟与仿真
170. 脉冲变压器设计
171.MATLAB仿真技术及应用
172. 基于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
173. 基于FPGA和单片机的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
174. 发电机-变压器组中微型机保护系统
175. 基于单片机的鸡雏恒温孵化器的设计
176. 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177. 生产流水线产品产量统计显示系统
178. 水位报警显时控制系统的设计
179. 红外遥控电子密码锁的设计
180. 基于mcu温控智能风扇控制系统的设计
181. 数字电容测量仪的设计
182. 基于单片机的遥控器的设计
183.200 电话卡代拨器的设计
184. 数字式心电信号发生器硬件设计及波形输出实现
185. 电压稳定毕业设计论文
186. 基于DSP的短波通信系统设计(IIR 设计)
187. 一氧化碳报警器
188.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189. 全氢罩式退火炉温度控制系统
190. 通用串行总线数据采集卡的设计
191. 单片机控制单闭环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控制系统
192. 单片机电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
193. 单片机大型建筑火灾监控系统
194.USB接口设备驱动程序的框架设计
195. 基于Matlab 的多频率FMICW的信号分离及时延信息提取
196. 正弦信号发生器
197. 小功率UPS系统设计
198. 全数字控制SPWM单相变频器
199. 点阵式汉字电子显示屏的设计与制作
200. 基于AT89C51的路灯控制系统设计
201. 基于AT89C51的宽范围高精度的电机转速测量系统
202. 开关电源设计
203. 基于PDIUSBD12和K9F2808简易USB闪存设计
204. 微型机控制一体化监控系统
205. 直流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206. 新型自动装弹机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207. 交流异步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208. 转速闭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的仿真与设计
209.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210. 多功能频率计的设计
211.18 信息移频信号的频谱分析和识别
212. 集散管理系统—终端设计
213. 基于MATLAB的数字滤波器优化设计
214. 基于AT89C51SND1C的MP3播放器
215. 基于光纤的汽车CAN总线研究
216. 汽车倒车雷达
217. 基于DSP的电机控制
218. 红外恒温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219. 串联稳压电源的设计
220. 智能编码电控锁设计
221. 多用定时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22.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223. 智能饮水机控制系统
224. 自行车车速报警系统
225. 大棚仓库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226. 浮点数运算FPGA实现
227. 自行车里程, 速度计的设计
228. 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229. 人体健康监测系统设计
230. 基于单片机的音乐喷泉控制系统设计
231.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原油含水分析仪的硬件与人机界面设
232. 基于LabVIEW环境下虚拟调幅波解调器的设计
233. 虚拟示波器的设计
234. 红外线遥控器系统设计
235. 基于LabVIEW的虚拟频谱分析仪的研究与设计
236. 低频功率放大器设计
237. 银行自动报警系统
238. 超媒体技术
239. 数字电子钟的设计与制作
240. 温度报警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41. 数字电子钟的电路设计
242. 鸡舍电子智能补光器的设计
243. 高精度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的设计
245. 电子密码锁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46. 单片机控制电梯系统的设计
247. 常用电器维修方法综述
248. 控制式智能计热表的设计
249. 电子指南针设计
250. 汽车防撞主控系统设计
251. 单片机的智能电源管理系统
252. 电力电子技术在绿色照明电路中的应用
253. 电气火灾自动保护型断路器的设计
254. 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智能小车设计
255. 对漏电保护器安全性能的剖析
256. 解析民用建筑的应急照明
257. 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设计
258.110kV 区域降压变电所电气系统的设计
259.ATMEIL AT89 系列通用单片机编程器的设计
260. 基于单片机的金属探测器设计
261. 双闭环三相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系统
262. 基于单片机技术的自动停车器的设计
263. 自动剪板机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264. 单片机电器遥控器的设计
265. 试论供电系统中的导体和电器的选择
266. 浅论10KV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的设计方案
267. 论无线通信技术热点及发展趋势
268. 论工厂的电气照明
269. 论供电系统中短路电流及其计算
270. 电气设备的选择与校验
271. 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原则
272. 蓄电池性能测试仪设计
273. 红外恒温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274. 串联稳压电源的设计
275. 智能编码电控锁设计
276. 多用定时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77.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278. 智能饮水机控制系统
279. 自行车车速报警系统
280. 大棚仓库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281. 浮点数运算FPGA实现
282. 自行车里程, 速度计的设计
283. 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284. 声纳式高度计系统设计和研究
285. 集约型无绳多元心脉传感器研究与设计
286. 电气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课程设计
287.CJ20-63 交流接触器的工艺与工装
288. 六路抢答器设计
289.V-M 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290. 机床润滑系统的设计
291. 塑壳式低压断路器设计
292. 直流接触器设计
293.SMT工艺流程及各流程分析介绍
294. 大棚温湿自动控制系统
295. 基于单片机的短信收发系统设计――硬件设计
296. 三层电梯的单片机控制电路
297. 交通灯89C51控制电路设计
298. 基于D类放大器的可调开关电源的设计
299. 直流电动机的脉冲调速
300. 红外快速检测人体温度装置的设计与研制
301. 基于8051 单片机的数字钟
302.48V25A 直流高频开关电源设计
303. 继电器保护毕业设计
304. 电力系统电压频率紧急控制装置研究
305. 用单片机控制的多功能门铃
306. 全氢煤气罩式炉的温度控制系统的研究与改造
307. 基于ATmega16单片机的高炉透气性监测仪表的设计
308. 基于MSP430的智能网络热量表
309. 火电厂石灰石湿法烟气脱硫的控制
310. 家用豆浆机全自动控制装置
311. 新型起倒靶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312. 软开关技术在变频器中的应用
313. 中频感应加热电源的设计
314. 智能小区无线防盗系统的设计
315. 智能脉搏记录仪系统
316. 直流开关稳压电源设计
317. 用单片机实现电话远程控制家用电器
318. 无线话筒制作
319. 温度检测与控制系统
320. 数字钟的设计
321. 汽车尾灯电路设计
322. 篮球比赛计时器的硬件设计
323. 节能型电冰箱研究
324. 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设计
325.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PWM调速系统
326.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的电路设计
327. 基于Atmel89 系列芯片串行编程器设计
328. 基于单片机的实时时钟
329. 基于MCS-51通用开发平台设计
330. 基于MP3格式的单片机音乐播放系统
331. 基于单片机的IC 卡智能水表控制系统设计
332. 基于MATLAB的FIR 数字滤波器设计
333. 单片机水温控制系统
334. 基于PIC16F74 单片机串行通信中继控制器
33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36.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时钟控制系统
337. 基于单片机mega16L的煤气报警器的设计
338. 微机型高压电网继电保护系统的设计
339. 智能毫伏表的设计
340. 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341. 国产化PLC的研制
342. 串行显示的步进电机单片机控制系统
343. 编码发射与接收报警系统设计:看护机
345. 编码发射接收报警设计:爱情鸟
346. 基于IC 卡的楼宇门禁系统的设计
347. 基于DirectShow 的视频监控系统
348. 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与设计——自动循轨和语音控制的
349. 基于CPLD的出租车计价器设计——软件设计
350.B2C 电子商务在线信任模型实证研究
351. 浅析通信原理中的增量控制
352. 浅析数字信号的载波传输
353. 浅谈塑料光纤传光原理
浅谈数据通信及其应用前景
浅谈光纤光缆和通信电缆
浅谈安防移动通信网中的安全技术
浅论扬州帝一电器的供电系统
浅论配电系统的保护与选择
论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论电气设计中低压交流接触器的使用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具有红外保护的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直流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金属探测器制作
太阳能装饰灯
彩灯控制器
自动选台立体声调频收音机
浅析公路交通安全报警系统
浅析单相配电器的推广应用
基于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的研究
基于蓝牙技术的研究
基于环绕立体声转接器的设计
基于红外线报警系统的研究
基于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研究
多种变化彩灯
单片机音乐演奏控制器设计
单片机的打印机的驱动设计
单目视觉车道偏离报警系统
遥控小汽车的设计研究
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多路输出直流稳压源
数字电路数字钟设计
电力行业中宏观调控的措施及能源开发利用的危机
基于单片机对氧气浓度检测控制系统
电子风压表设计
智能定时闹钟设计
数字音乐盒设计
数字温度计设计
数字定时闹钟设计
数字电压表设计
计算器模拟系统设计
定时闹钟设计
电子万年历设计
电子闹钟设计
单片机病房呼叫系统设计
家庭智能紧急呼救系统的设计
自动车库门的设计
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控制系统的研究
普通模拟示波器加装多功能智能装置的设计
步进电机运行控制器的设计
80C196MC控制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设计
简易远程心电监护系统
智能型充电器的电源和显示的设计
感应式门铃的设计与制作
电子秤设计与制作
电动车三段式充电器
SB140肖特基二极管制造与检测
SMT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测量系统的设计
龙门刨床的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设计
公交车站自动报站器的设计
单片机波形记录器的设计
音频信号分析仪
试论特殊条件下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试论配电系统设计方案的比较
浅析时分复用的基本原理
论自动测试系统设计的几个问题
论专家系统
论在线检测
论无损探伤的特点
论特殊应用类型的传感器
论双闭环无静差调速系统
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表示技术
论交流变频调速系统
论供电系统的防雷、接地保护及电气安全
论工厂供电系统的运行及管理
论工厂导线和电缆截面的选择
论高频反馈控制电路
论高频电路的频谱线性搬移
论电测技术中的抗干扰问题
论传感器使用中的抗干扰技术
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获取技术
电气设备的漏电保护及接地
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水位测控仪分析
基于单片机的电火箱调温器
表面贴片技术SMT的广泛应用及前景
中型电弧炉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中频淬火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新型洗浴器设计
新型电磁开水炉设计
基于电流型逆变器的中频冶炼电气设计
6KW电磁采暖炉电气设计
64 点温度监测与控制系统
电力市场竞价软件设计
DS18B20温度检测控制
步进电动机驱动器设计
多通道数据采集记录系统
单片机控制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
IGBT逆变电源的研究与设计
软开关直流逆变电源研究与设计
单片机电量测量与分析系统
温湿度智能测控系统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
加热炉自动控制系统
电容法构成的液位检测及控制装置
基于CD4017电平显示器
无线智能报警系统
可编程的LED(16×64)点阵显示屏
多路智力抢答器设计
8×8LED点阵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