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小车的设计毕业论文

楼主(2019-11-21):
    80C51 单片机是一款八位单片机,他的易操作性和多功能性受到了广大用户的好
评。这里着重介绍的是怎样使用80C51单片机来实现智能小车的毕业设计,该设计是结
    合科研项目而最终确定的设计类课题。本系统是以设计题目的要求为目的,采用80C51
    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利用循迹模块循迹黑线,从而控制智能小车的自动巡线,快慢速行
驶,以及自动停车,通过遥控模块来手动控制智能小车和自动寻光功能。整个系统的电
路结构简单,可靠性能高。实验测试结果能满足设计的要求,本文着重介绍了该系统的
    硬件设计方法以及测试结果的分析。
    采用的技术主要有:
    (1)、通过编程来控制小车的自动运行;
(2)、传感器的有效应用;
    (3)、手动和自动的结合使用.

    第1 章前言
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交通事故也频发。人为因素
    占一部分原因,但最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存在的缺陷, 经常在新闻中说什么配件存在问题,
    要招回多少辆车。
二:前段时间在新闻中听到有位教授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一部无人驾驶的小车,超车
多少次。
    三:全国电子大赛和省内电子大赛都有智能小车比赛以及机器人比赛,全国各高校也都
很重视该题目的研究。其研究的意义很大。
本设计就是基于以上的背景下提出的,指导教师已经有充分的准备。本题目是采用
    科研项目而确定的设计类课题。设计的智能小车应该具有转弯、反向、避开障碍物,循
迹,遥控。
根据题目的要求, 确定如下方案: 用买来的小车底板加电机以及轮子确定小车外形,
    加装寻线、红外线、碰撞、开关感器以及遥控模块, 可以达到对智能小车的速度、位置、
运行状况的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传送至单片机进行逻辑处理,再由单片机根据所检测的
各种电平实现对智能小车的控制。
这种方案能实现对智能小车的运动状态进行实时控制,控制灵活、可靠,精度高,
可达到对系统的各项要求。本设计使用MCS-51系列中的80C51单片机。以80C51为控
    制核心,利用壁障模块检测道路上的障碍,控制智能小车的自动避障,减速转弯,以及
    自动停车,自动寻迹和遥控功能。80C51是一款八位单片机,它的易用性和稳定性受到
了广大用户的好评。它是第三代单片机的代表。
第三代单片机有Intel 公司MCS-51系列的新一代产品,如8xC152﹑80C51FA/FB﹑
80C51GA/GB﹑8xC451﹑8xC452,还包括了ATMEL﹑Philips ﹑Siemens﹑OKI﹑ADM﹑
Fujutsu ﹑Harria-Metra 等公司以80C51为核心推出的大量各具特色的单片机,使用原
    理相同。新一代的单片机的最主要的技术优势是扩展了外部接口电路, 实Microcomputer
完善的控制功能,将一些外部接口功能如WDT﹑A/D﹑PWM﹑PCA﹑高速I/O 口﹑计数器的
捕获/ 比较逻辑等集为一体。这一代单片机中,在总线方面的进展是为单片机配置芯片
间的串行总线,为单片机的应用系统设计提供了更灵活的处理方式。
新一代单片机给外设提供了相当完善的总线结构, 为系统的扩展与配置提供了很好
的帮助。
    南昌理工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
第2 章方案设计与论证
    根据题目的要求, 确定如下方案: 用买来的小车底板加电机以及轮子确定小车外形,
    加装寻线、红外线、碰撞、开关感器以及遥控模块, 可以达到对智能小车的速度、位置、
    运行状况的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传送至单片机进行逻辑处理,再由单片机根据所检测的
    各种电平实现对智能小车的控制。
这种方案能实现对智能小车的运动状态进行实时控制,控制灵活、可靠,精度高,
可达到对系统的各项要求。
2.1 直流调速系统
方案一:串电阻调速系统。
方案二:脉宽调制系统。
可以通过串电阻调速,工作原理就是改变其中电阻值,来改变电压的大小。在电
    机驱动电路中通过改变L298中的VS脚的电压大小来达到直流调速。这样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精确度不高。第二:调节麻烦。
    与串电阻调速系统相比,脉宽调速系统有如下优点:
    (1)成本低。
(2)软件调节。
(3)精确度高。
脉宽调制式变换器的主电路就是脉宽调速系统,简称PWM变换器,也就是占空比
的不一,往往通过调节一个周期中高电平的所占的时间,也决定本实验中的直流电机的
    速度快慢。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方案二来进行调速。
2.2 检测系统
    检测系统主要采用的光电检测, 可以采用各种对应的模块对智能小车的避障、位置、
    行车状态进行检测。
    2.2.1 智能小车的起始跟结束以及行进过程中的检测
    本系统使用的是红外对射光电传感器来对路面的起止的检测, 智能小车底盘的前段
    放置寻迹模块,用来检测出前进方向的黑线。利用壁障传感器检测障碍,还利用遥控模
    块来手动控制。
本系统共设计四个光电三极管,分别放置在智能小车车头的左、右两个方向,用来
    南昌理工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
控制智能车的行走方向,当左边的寻迹模块接收到光照时,小车向右转动;当右边的寻
    迹模块接收到光照时,小车向左转动;假如两边的光电三极管都接受到了反射回来的光
线的话,小车前进。见图2.1 智能小车检测方向的电路(a) 。行进中检测方向的电路(见
图2.2 智能小车检测方向的电路(b) )其中所使用的也就是光电三极管, 来实现这效果。
    这样这电路中使用的是一个红外发射管串联一个150 的电阻,另一端连接的是一个光电
    三极管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值。红外发射二极管照射地面,黑线和白线所反射的光线强
弱不同来输出一个对应的电平信号。
    这个寻迹模块安装在小车前段,离地面一定的距离。小车正常启动时,红外发射管
发射红外线给地面,假如经过的地面为白色,会反射光线给红外三极管,输出一个高电
平;智能小车路径黑线时,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的光线会被黑线吸收掉,所以光电三极
    管接受不到光线,传感器输出低电平信号送80C51单片机处理,单片机控制L298 对应
的口输出对应的电平控制电机的转动,来实现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