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t工艺的朋友一个问题

楼主(2019-11-21):
现在所在的公司贴片电阻经常贴偏或立碑,公司的smt工艺说是因为电阻两端出线不一致导致的,热量容积率不同,要求贴片电阻器件两端布线出品必须平行拉出来,不允许两边走线宽度不一致或者45度90度出线。本人从事pcb行业已经15年,以前的公司出货量达到100k也没有出现这种说是由于电阻两端出线导致的贴片偏移问题,请问这种工艺问题一般是怎么导致的是我们工艺说的这种吗?下图1允许,图2不允许

网友:
    你们工艺人员说得对!确实是这样,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图二的设计不规范,容易造成立碑效应,尤其是对于0402、0201这种小封装的器件更加要注意。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的器件封装大小和用的哪种焊盘(阻焊定义还是非阻焊定义焊盘),
    对于0603以下的封装,你图上的两种走线设计和阻焊开窗方式对加工质量影响较大,会导致热容量不同、焊盘面积不同
    参考图

网友:
    斜着出线确实会使成品pad变的不规则,阻容感两端线宽不一样也确实会导致两端散热不一致,这都会导致器件产生漂移现象的出现。但现在的设计有些是不能避免的出现,比如需要过大电流的器件焊盘,或是受空间所限的斜角出线。在设计过程中尽量的规矩会较少的出现问题,同时SMT的水平也要提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让我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让我又学到了不少

    后面是怎么处理啊,按照工艺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是怎么处理啊,按照工艺的建议吗

我和工艺谈0402及以下的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