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板开窗问题?

楼主(2019-11-21):
柔板上的开窗(soldermask opening)比pad大还是比pad小?

网友:
    必须比焊盘大

网友:
    不一定,要看器件pad大小以及你自己设计要求,软板的话开窗比pad小,做压pad设计也是很常见的哦

网友:
    一般比PAD大3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每層印刷誤差, 所以防銲才會加大, 做剛好印偏就吃錫不良(疊到文字層.),(防銲印刷使用網目較大印刷,才不會 ...

    不是哦,开窗小主要是因为柔性板的使用场合,可能会经常弯曲,为保证可弯折性周边一般会铺网格铜,整块板子不会像硬板那么多铜并且结构稳定,焊盘太小会有很大可能性脱落,所以柔性板的部分小焊盘器件会把pad加大,开窗缩小,coverlay或油墨上焊盘,增加焊盘的结合力,国内外排名前30的FPC厂,你们都可以具体问一下哦,然后压pad设计和不压pad设计绝大部分FPC厂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客户会根据自己需要看采用何种设计,跟文字层丝印无太大关系

网友:
    既然讲soldermask opening,防焊层开窗大小,不知道这个是跟pad大小关系大还是与文字丝印面印刷关系大呢?版主不会以为是丝印层的开窗吧?
你可以去问专业的FPC厂,旗胜(紫翔)、臻鼎、住友、Interflex、Mflex、毅嘉、台郡、嘉联益、景旺、弘信、上达这些,看看他们是否是有部分产品钢网开窗比pad小,让阻焊层(覆盖膜或防焊油墨)压上焊盘这种工艺,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PS:以上都是曾经合作过的、正在合作的供应商,每年会根据需要对其进行审厂和数据库的更新维护,器件焊盘及开窗大小是数据库其中一项)
    EDA365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EDA365了,本来一个开放性的论坛供专业技术人员探讨技术问题的地方,允许工程师们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交流解答,毕竟大家的专业领域不大相同,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现在版主这么狭隘,以后不敢解答任何问题了,免得又被打低分,匿了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