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产品浪涌A级标准问题

楼主(2019-11-22):
网络产品的千兆网口要求浪涌±6KV能过A级标准,若是浪涌的瞬间正好有数据传输,肯定会发生丢包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是怎么通过A级标准的?

网友A:
    A指标也是有误码率要求的,只要在设备制造商允许范围内就可以 另外防护做好了,浪涌过来不一定非要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指标也是有误码率要求的,只要在设备制造商允许范围内就可以 另外防护做好了,浪涌过来不一定非要丢包

想请教下,你们一般是怎么做防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你们一般是怎么做防护的?

6KV 对电源打的吗?  对网口打的话肯定是需要断开测试口的。
    一般来说电源口打浪涌很难影响到信号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你们一般是怎么做防护的?

6KV 对电源打的吗?  对网口打的话肯定是需要断开测试口的。
一般来说电源口打浪涌很难影响到信号口的

    打网口,比如打其中的一个口,这个口一定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