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governor的初始化

楼主(2019-11-22):
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governor的初始化

当一个governor被policy选定后,核心层会通过__cpufreq_set_policy函数对该cpu的policy进行设定。如果policy认为这是一个新的governor(和原来使用的旧的governor不相同),policy会通过__cpufreq_governor函数,并传递CPUFREQ_GOV_POLICY_INIT参数,而__cpufreq_governor函数实际上是调用cpufreq_governor结构中的governor回调函数,在第2节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回调最后会进入governor公共API:cpufreq_governor_dbs,下面是它收到CPUFREQ_GOV_POLICY_INIT参数时,经过简化后的代码片段:

  •         case CPUFREQ_GOV_POLICY_INIT:
  •                 ......
  •
  •                 dbs_data = kzalloc(sizeof(*dbs_data), GFP_KERNEL);
  •                 ......

  •
  •                 dbs_data->cdata = cdata;
  •                 dbs_data->usage_count = 1;
  •                 rc = cdata->init(dbs_data);
  •                 ......

  •
  •                 rc = sysfs_create_group(get_governor_parent_kobj(policy),
  •                                 get_sysfs_attr(dbs_data));
  •                 ......

  •
  •                 policy->governor_data = dbs_data;

  •
  •                 ......
  •                 /* Bring kernel and HW constraints together */
  •                 dbs_data->min_sampling_rate = max(dbs_data->min_sampling_rate,
  •                                 MIN_LATENCY_MULTIPLIER * latency);
  •                 set_sampling_rate(dbs_data, max(dbs_data->min_sampling_rate,
  •                                         latency * LATENCY_MULTIPLIER));
  •                 if ((cdata->governor == GOV_CONSERVATIVE) &&
  •                                 (!policy->governor->initialized)) {
  •                         struct cs_ops *cs_ops = dbs_data->cdata->gov_ops;

  •
  •                         cpufreq_register_notifier(cs_ops->notifier_block,
  •                                         CPUFREQ_TRANSITION_NOTIFIER);
  •                 }

  •
  •                 if (!have_governor_per_policy())
  •                         cdata->gdbs_data = dbs_data;

  •
  •                 return 0;

首先,它会给这个policy分配一个dbs_data实例,然后把通过参数cdata传入的common_dbs_data指针,赋值给它的cdata字段,这样,policy就可以通过该字段获得governor的操作接口(通过cdata的一系列回调函数)。然后,调用cdata的init回调函数,对这个governor做进一步的初始化工作,对于ondemand来说,init回调的实际执行函数是:od_init,主要是完成和governor相关的一些调节参数的初始化,然后把初始化好的od_dbs_tuners结构指针赋值到dbs_data的tuners字段中,它的详细代码这里就不贴出了。接着,通过sysfs_create_group函数,建立该governor在sysfs中的节点,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节点对该governor的算法逻辑进行微调,ondemand在我的电脑中,建立了以下这些节点(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

sampling_rate;
io_is_busy;
up_threshold;
sampling_down_factor;
ignore_nice;
powersave_bias;
sampling_rate_min;

继续,把初始化好的dbs_data结构赋值给policy的governor_data字段,以方便以后的访问。最后是通过set_sampling_rate设置governor的采样周期,如果还有设置have_governor_per_policy,把dbs_data结构指针赋值给cdata结构的gdbs_data字段,至此,governor的初始化工作完成,下面是整个过程的序列图:

                                                                                        图 3.1  governor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