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正确选择方法,快来了解一下!

楼主(2019-11-22):
mos管是开关电源和驱动电路中重要的电子零部件,对整个电路的效率和成本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了解如何正确选择mos管可以帮助电路工程师更好地提升工作效率,避免诸多问题。那么选择mos管的正确步骤是怎样的?飞虹mos管厂家告诉你。

1.明确采用的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在典型的功率应用中,当一个mos管接地,而负载连接到干线电压上时,该mos管就构成了低压侧开关,应采用N沟道mos管;当mos管连接到总线及负载接地时,就要用高压侧开关,通常采用P沟道mos管。

2.确定所需的额定电压,或者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额定电压越大,器件的成本就越高。额定电压应当大于干线电压或总线电压,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使mos管不会失效。飞虹厂家提醒,mos管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会随温度而变化,因此设计人员必须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测试电压的变化范围。

3.确定额定电流。视电路结构而定,该额定电流应是在负载所有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与电压的情况相似,设计人员必须确保所选的mos管能承受这个额定电流,即使在系统产生尖峰电流时,两个考虑的电流情况是连续模式和脉冲尖峰。

4.计算导通损耗。在实际情况下,mos管并不是理想的器件,因为在导电过程中会有电能损耗,这称之为导通损耗。mos管在"导通"时就像一个可变电阻,并随温度而显著变化。

5.计算系统的散热要求。设计人员必须考虑两种不同的情况,即最坏情况和真实情况。飞虹建议采用针对最坏情况的计算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提供更大的安全余量,能确保系统不会失效。

6.决定mos管的开关性能。影响开关性能的参数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栅极/漏极、栅极/ 源极及漏极/源极电容。这些电容会在器件中产生开关损耗,因为在每次开关时都要对它们充电。mos管的开关速度因此被降低,器件效率也下降。为计算开关过程中器件的总损耗,设计人员必须计算开通过程中的损耗和关闭过程中的损耗。

网友(2019-12-30):
    高频下,结点电容大小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