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插座,高速连接器等下面是不是不能铺电源铜皮

楼主(2019-11-22):
    一般插座,高速连接器等下面是不是不能铺电源铜皮

网友:
    最好不要铺

网友:
    电源不要铺吧。地应该可以铺。

网友:
    首先要看连接器有没有电源和地管脚,如果有还要看看数量,有时候连接器就是电容的输入,不得不铺啊。

网友:
    看有没有高压电源,如过RE,CE退铜减去不少麻烦。其他12mil间距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