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电路吗?

楼主(2019-11-22):
突然看见一个板子,看到上边两个磁环绕着线突然引起的我的兴趣,总是感觉这个东西上学的时候教过,但是一点也想不起来这个叫什么技术了,想闲余之时在查查资料学习一下,输入的正极是一个方波信号,负极是一个10Ω并联一个二极管对地,两个磁环的每个输出都会有个尖峰波

网友:
    电流互感器?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电路,例如晶闸管的多管串联的驱动信号就是这样设计的,增加磁环是为了隔离,磁环串联使用是为了驱动信号的同步

网友:
    看不明白的呀,灵魂画师

网友:
    应该是个漏电检测电路,当零线火线的流入流出电流不一致时就会在线圈产生一个电压,然后同过继电器断开电路!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比流器吧 看着像

网友:
    如果IN输入那里输入的是串行数据的话,有可能这是个PLC偶合电路, 不是十分确定,仅提供思路。

网友:
    看不懂,完全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