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9-11-22):
能否普及下这个原理图工作原理?尤其是变压器、3842/385、光耦及431在此处的作用各是?

网友:
光耦及431在此处的作用是稳压作用

网友:
    大约相似的原理:  KA3842 控制芯片的一种典型适配器为例该电源适配器完成将 220V交流电压转换为 19V 直流电压输出的功能,输出电流约 3A 。电路基本工作过程如下:220v 交流输人电压经桥式整流电路 D2 (KBP206G ) 整流、 C1 滤波后得到约 300v 的直流电压,该电压一路经开关变压器T1的 ① 一 ② 绕组加至场效应开关管 Ql ( K2543 ) D 极,另一路经 R4 降压后得到约 17V 启动电压给 ICl ( KA3842 ) ⑦ 脚供电,并从 ICl 内部基准电压发生器产生5V基准电压从第 ⑧ 脚输出,此时其内部振荡器起振,从第 ⑥ 脚输出调宽脉冲(PWM) ,驱动开关管 Ql ,使其工作在开关状态, Q1 的 D 极输出电流在 Tl 初级绕组上产生感应电压,经磁芯藕合到 TI 次级,在次级 ⑤ -⑥ 绕组上产生的感应电压经肖特基二极管 Q2、电容C4 整流滤波后得到 19v 直流电压输出。为保证输出电压稳定,输出端由 R13,R14 对 19V 输出电压进行误差取样,取样电压由三端可调分流基准 IC3 (TL431 )进行比较和误差放大,再驱动光电藕合器 IC2(pC817 ) 将误差电压藕合放大后送到 ICl ( KA3842 )第 ① 脚内部,通过内部 PWM 电路改变第 ⑥ 脚输出脉冲的宽度,使 Ql 的开关时间发生改变,从而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经过这样一个反馈控制过程后,最终使输出电压稳定在 19v 上该电路中还设有几路过压、过流保护:1.开关变压器初级 ③-④绕组的感应电压经D4 、C2整流滤波后得到约17v 电压送至 Icl 第 ⑦ 脚,用以维持 IC1正常工作( 300v 电压经 R4 降压供给 ⑦ 脚的电压因电流较小只作为启动电压),当某种原因引起输出电压升高时,该路电压也将升高。当该电压升高至 22v 以上时,稳压二极管D1将反向击穿,导致IC1第 ③ 脚过流保护端的电压升高至1V以上,此时IC内部将关断第 ⑥ 腹的脉冲输出,使电路停止工作。达到过压保护的目的。2 。当某种原因使开关管 Ql 电流过大时, Ql 的S极所接过流取样电阻R8两端电压将升高,当该电压升一高至使 ICl 第 ③ 脚电压高干 lv 时,也将切断 IC1 第 ⑥ 脚输出,起到过流保护作用。3 。开关管 Ql 的 D 极所接的R10,C8,D6组成尖峰吸收回路,对 Ql 截止期间 Tl 的1-2绕组上产生的尖峰感应脉冲进行吸收,防止 Ql 被击穿

网友:
    光耦是隔离强电保护芯片,放置反向电流获电压烧毁芯片

网友:
前面主要是降压,滤波,整流电路

网友:
    光耦隔离反馈的信号,3842 为PWM芯片,驻波比调节.431 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