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一下GPRS模块USR-GM3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11-22):
介绍:
USR-GM3是一款低功耗GPRS模块,本文介绍其使用方法。

技术规格:

波特率范围: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3600、38400、57600、115200、230400、460800、921600。

工作电压:3.40V~4.20V

工作电流:平均电流55mA~90mA,最大电流750mA

工作温度:-25~+85℃

储存温度:-40~+125℃

储存湿度:5%~95%RH

最大发射功率:GSM900 class4(2W),DCS1800 class1(1W)

引脚描述:

下表中,PU是指内部2.8V上拉。

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1、供电电源:

推荐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模块工作最大电流750mA。选用的电源输出电流最少为1.2A。电源电压VCC GM3 工作电压:3.40V~4.20V,推荐3.8V。通过主电源引脚为模块供电,引脚接口并联适当储能电容和高频电容。

电源供电应满足模块最大工作电流750mA。预留余量30%,电源输出电流保证在1200mA 以上。电源走线40mil,尽量走短线。模块正负极接滤波电容,稳定模块正常工作。建议焊盘设计应考虑焊接的可靠性。模块布局距离板边≥2mm。模块周围区域避免器件的干扰影响。模块底部铺地完整,尽量减少走高频大电流信号线。尤其是RF 部分,不可避免也应和模块不在同一层,尽量保持走线在中间层或底层,以减少干扰。

2、SIM卡设计

GM3 需设计SIM 卡,SIM 卡槽应尽量靠近GM3 模块的对应位置放置,VSIM,SIM_DAT, SIM_CLK走线尽量短,避免重复双面走线。

3、特殊引脚

Reload引脚3s 以上15s 以内恢复出厂参数。RESET 引脚部10K 上拉拉低0.5S,然后拉高或悬空复位。WAKE UP 引脚内部10K 上拉,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