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论文标题

楼主(2019-11-22):
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 无线比例电机转速遥控器的设计
2. 简易数字电子称设计
3. 红外线立体声耳机设计
4. 单片机与PC 串行通信设计
5. 100 路数字抢答器设计
6. D 类功率放大器设计
7. 铅酸蓄电池自动充电器
8. 数字温度测控仪的设计
9. 下棋定时钟设计
10. 温度测控仪设计
11. 数字频率计
12. 数字集成功率放大器整体电路设计
13. 数字电容表的设计
14. 数字冲击电流计设计
15. 数字超声波倒车测距仪设计
16. 路灯控制器
17. 扩音机的设计
18. 交直流自动量程数字电压表
19. 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
20. 简易调频对讲机的设计
21. 峰值功率计的设计
22. 多路温度采集系统设计
23. 多点数字温度巡测仪设计
24. 电机遥控系统设计
25. 由TDA2030A 构成的BTL 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26. 超声波测距器设计
27. 4-15V 直流电源设计
28. 家用对讲机的设计
29. 流速及转速电路的设计
30. 基于单片机的家电远程控制系统设计
31. 万年历的设计
32. 单片机与计算机USB 接口通信
33. LCD 数字式温度湿度测量计
34. 逆变电源设计35. 基于单片机的电火箱调温器
36. 表面贴片技术SMT 的广泛应用及前景
37. 中型电弧炉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38. 中频淬火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39. 新型洗浴器设计
40. 新型电磁开水炉设计
41. 基于电流型逆变器的中频冶炼电气设计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设计
42. 6KW 电磁采暖炉电气设计
43. 64 点温度监测与控制系统
44. 电力市场竞价软件设计
45. DS18B20 温度检测控制
46. 步进电动机驱动器设计
47. 多通道数据采集记录系统
48. 单片机控制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
49. IGBT 逆变电源的研究与设计
50. 软开关直流逆变电源研究与设计
51. 单片机电量测量与分析系统
52. 温湿度智能测控系统
53.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
54. 加热炉自动控制系统
55. 电容法构成的液位检测及控制装置
56. 基于CD4017 电平显示器
57. 无线智能报警系统
58. 可编程的LED (16× 64)点阵显示屏
59. 多路智力抢答器设计
60. 8 ×8LED点 阵设计
61. 电子风压表设计
62. 智能定时闹钟设计
63. 数字音乐盒设计
64. 数字温度计设计
65. 数字定时闹钟设计
66. 数字电压表设计
67. 计算器模拟系统设计
68. 定时闹钟设计
69. 电子万年历设计
70. 电子闹钟设计
71. 单片机病房呼叫系统设计
72. 家庭智能紧急呼救系统的设计
73. 自动车库门的设计
74. 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控制系统的研究
75. 普通模拟示波器加装多功能智能装置的设计
76. 步进电机运行控制器的设计
77. 80C196MC 控制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设计
78. 汽车防盗系统
79. 简易远程心电监护系统
80. 智能型充电器的电源和显示的设计
81. 电气设备的选择与校验
82. 论供电系统中短路电流及其计算
83. 论工厂的电气照明
84. 论无线通信技术热点及发展趋势
85. 浅论10KV 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的设计方案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设计
86. 试论供电系统中的导体和电器的选择
87. 大棚仓库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88. 自行车车速报警系统
89. 智能饮水机控制系统
90.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91. 多用定时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92. 智能编码电控锁设计
93. 串联稳压电源的设计
94. 红外恒温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95. 自行车里程,速度计的设计
96. 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97. 浮点数运算FPGA 实现
98. 人体健康监测系统设计
99. 基于单片机的音乐喷泉控制系统设计
100.基于LabVIEW 的虚拟频谱分析仪的研究与设计
101.智能压力传感器系统设计
102.智能定时器
103.液位控制系统设计
104.液晶控制模块的制作
105.嵌入式激光打标机运动控制卡软件系统设计
106.嵌入式激光打标机运动控制卡硬件系统设计
107.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数字气压计的设计与实现
108.基于MSC1211 的温度智能温度传感器
109.机器视觉系统
110.防盗与恒温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111.防盗报警器
112.AT89S52 单片机实验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113.在单片机系统中实现SCR(可控硅)过零控制
114.微电阻测量系统
115.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式转速里程表的设计
116.基于GSM 短信模块的家庭防盗报警系统
117.公交车汉字显示系统
118.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火灾报警系统
119.WIN32 环境下对PC 机通用串行口通信的研究及实现
120.FIR 数字滤波器的MATLAB 设计与实现方法研究
121.无刷直流电机数字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122.直线电机方式的地铁模拟地铁系统制作
123.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制作
124.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
125.基于cpld 的步进电机控制器
126.全自动汽车模型的设计制作
127.单片机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128.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129.计算机比值控制系统研究与设计
130.模拟量转换成为数字量的红外传输系统
131.液位控制系统研究与设计
132.基于89C2051 IC 卡读/写器的设计
133.基于单片机的居室安全报警系统设计
134.模拟量转换成为数字量红外数据发射与接收系统
135.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及有源滤波技术的研究
136.全自动立体停车场模拟系统的制作
137.基于I2C 总线气体检测系统的设计
138.模拟量处理为数字量红外语音传输接收系统的设计
139.精密VF 转换器与MCS-51 单片机的接口技术
140.电话远程监控系统的研究与制作
141.基于UCC3802 的开关电源设计
142.串级控制系统设计
143.分立式生活环境表的研究与制作(多功能电子万年历)
144.高效智能汽车调节器
145.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的设计
146.全自动汽车模型的制作
147.信号源的设计与制作
148.智能红外遥控暖风机设计
149.基于单片控制的交流调速设计
150.基于单片机的多点无线温度监控系统
151.蔬菜公司恒温库微机监控系统
152.数字触发提升机控制系统
153.农业大棚温湿度自动检测
154.无人监守点滴自动监控系统的设计
155.积分式数字电压表设计
156.智能豆浆机的设计
157.采用单片机技术的脉冲频率测量设计
158.基于DSP 的FIR 滤波器设计
159.基于单片机实现汽车报警电路的设计
160.多功能数字钟设计与制作
161.超声波倒车雷达系统硬件设计
162.基于AT89C51 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163.模拟电梯的制作
164.基于单片机程控精密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
165.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166.噪音检测报警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167.转速闭环( V-M )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168.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
169.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液位测量系统的设计
170.仓储用多点温湿度测量系统
171.基于单片机的频率计设计
172.基于DIMM 嵌入式模块在智能设备开发中的应用
173.基于DS18B20 的多点温度巡回检测系统的设计
174.计数及数码显示电路的设计制作
175.矿井提升机装置的设计
176.中频电源的设计
177.数字PWM 直流调速系统的设计
178.开关电源的设计
179.基于ARM 的嵌入式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180.锅炉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181.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与设计—— \u001F 自动循轨和语音控制的实现
182.基于CPLD 的出租车计价器设计—— 软件设计
183.声纳式高度计系统设计和研究
184.集约型无绳多元心脉传感器研究与设计
185.CJ20-63 交流接触器的工艺与工装
186.六路抢答器设计
187.V-M 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188.机床润滑系统的设计
189.塑壳式低压断路器设计
190.直流接触器设计
191.SMT 工艺流程及各流程分析介绍
192.大棚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193.基于单片机的短信收发系统设计―― 硬件设计
194.三层电梯的单片机控制电路
195.交通灯89C51 控制电路设计
196.基于D 类放大器的可调开关电源的设计
197.直流电动机的脉冲调速
198.红外快速检测人体温度装置的设计与研制
199.基于8051 单片机的数字钟
200.公交车报站系统的设计
201.频率合成器设计
202.基于RS485 总线的远程双向数据通信系统的设计
203.宾馆客房环境检测系统
204.智能充电器的设计与制作
205.基于单片机的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206.单片机控制的PWM 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设计
207.遗传PID 控制算法的研究
208.模糊PID 控制器的研究及应用
209.楼宇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210.基于AT89C51 单片机控制的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211.基于89C52 的多通道采集卡的设计
212.单片机自动找币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
213.单片机控制PWM 直流可逆调速系统设计
214.单片机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215.步进电机实现的多轴运动控制系统
216.IC 卡读写系统的单片机实现
217.基于单片机的户式中央空调器温度测控系统设计
218.基于单片机的乳粉包装称重控制系统设计
219.18B20 多路温度采集接口模块
220.基于单片机防盗报警系统的设计
221.基于MAX134 与单片机的数字万用表设计
222.数字式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的设计
223.集中式干式变压器生产工艺控制器
224.小型数字频率计的设计
225.可编程稳压电源
226.数字式超声波水位控制器的设计
227.基于单片机的室温控制系统设计
228.基于单片机的车载数字仪表的设计
229.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
230.数字式人体脉搏仪的设计
231.I2C 总线数据传输应用研究(硬件部分)
232.STV7697 在显示驱动电路系统中的应用(软件设计)
233.LED 字符显示驱动电路(软件部分)
234.智能恒压充电器设计
235.基于单片机的定量物料自动配比系统
236.现代发动机自诊断系统探讨
237.基于单片机的液位检测
238.基于单片机的水位控制系统设计
239.FFT 在TMS320C54XDSP 处理器上的实现
240.基于模拟乘法器的音频数字功率设计
241.正弦稳态电路功率的分析
242.基于Multisim 三相电路的仿真分析
243.他励直流电动机串电阻分级启动虚拟实验
244.并励直流电动机串电阻三级虚拟实验
245.基于80C196MC 交流调速实验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246.基于VDMOS 调速实验系统主电路模板的设计与开发
247.基于Matlab 的双闭环PWM 直流调速虚拟实验系统
248.基于IGBT-IPM 的调速实验系统驱动模板的设计与开发
249.基于87C196MC 交流调速系统主电路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250.HEF4752 为核心的交流调速系统控制电路模板的设计与开发
251.基于87C196MC 交流调速实验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252.87C196MC 单片机最小系统单路模板的设计与开发
253.MOSFET 管型设计开关型稳压电源
254.电子密码锁控制电路设计
255.基于单片机的数字式温度计设计
256.智能仪表用开关电源的设计
257.遥控窗帘电路的设计
258.双闭环直流晶闸管调速系统设计
259.三路输出180W 开关电源的设计
260.多点温度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261.列车测速报警系统
262.PIC 单片机在空调中的应用
26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采集系统设计
264.基于单片机89C52 的啤酒发酵温控系统
265.基于MCS-51 单片机温控系统设计的电阻炉
266.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267.新颖低压万能断路器
268.万年历可编程电子钟控电铃
269.数字化波形发生器的设计
270.高压脉冲开关电源
271.基于MCS-96 单片机的双向加力式电子天平
272.语音控制小汽车控制系统设计
273.智能型客车超载检测系统的设计
274.热轧带钢卷取温度反馈控制器的设计
275.直流机组电动机设计
276.龙门刨床驱动系统的设计
277.基于单片机的大棚温、湿度的检测系统
278.微波自动门
279.基于DS18B20 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温度计设计
280.节能型电冰箱研究281.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设计
282.基于单片机控制的PWM 调速系统
283.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的电路设计
284.基于Atmel89 系列芯片串行编程器设计
285.基于单片机的实时时钟
286.基于MCS-51 通用开发平台设计
287.基于MP3 格式的单片机音乐播放系统
288.基于单片机的IC 卡智能水表控制系统设计
289.基于MATLAB 的FIR 数字滤波器设计
290.单片机水温控制系统
291.110kV 区域降压变电所电气系统的设计
292.ATMEIL AT89 系列通用单片机编程器的设计
293.基于单片机的金属探测器设计
294.双闭环三相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系统
295.基于单片机技术的自动停车器的设计
296.单片机电器遥控器的设计
297.自动剪板机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298.蓄电池性能测试仪设计
299.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原则
300.基于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
301.基于FPGA 和单片机的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
302.发电机-变压器组中微型机保护系统
303.基于单片机的鸡雏恒温孵化器的设计
304.基于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305.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306.电子万年历
307.基于单片机的数字钟设计
308.自动存包柜的设计
309.空调器微电脑控制系统
310.全自动洗衣机控制器
311.小功率不间断电源(UPS)中变换器的原理与设计
312.电力线载波调制解调器毕业设计论文
313.图书馆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314.基于AC3 的虚拟环绕声实现
315.电视伴音红外转发器的设计
316.多传感器障碍物检测系统的软件设计
317.基于单片机的电器遥控器设计
318.基于单片机的数码录音与播放系统
319.单片机控制的霓虹灯控制器
320.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
321.智能温度巡检仪的研制
322.保险箱遥控密码锁
323.基于蓝牙技术的心电动态监护系统的研究
324.10KV 变电所的电气部分及继电保护
325.年产26000 吨乙醇精馏装置设计
326.卷扬机自动控制限位控制系统
327.磁敏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328.继电器控制两段传输带机电系统
329.广告灯自动控制系统
330.基于CFA 的二阶滤波器设计
331.霍尔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332.全自动车载饮水机
333.浮球液位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334.干簧继电器水位控制系统
335.电接点压力表水位控制系统
336.低成本智能住宅监控系统的设计
337.大型发电厂的继电保护配置
338.直流操作电源监控系统的研究
339.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340.气体泄漏超声检测系统的设计
341.电压无功补偿综合控制装置
342.FC-TCR 型无功补偿装置控制器的设计
343.DSP 电机调速
344.150MHz 频段窄带调频无线接收机
345.数字显示式电子体温计
346.基于单片机的病床呼叫控制系统
347.红外测温仪348.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测距仪
349.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多路室内火灾报警器
350.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语音播出的作息时间控制器
351.交通信号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352.信号发生器
353.智能数字频率计
354.220kv 变电站一次系统设计
355.110kV 降压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356.51 单片机交通灯控制
357.110KV 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358.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论文
359.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毕业设计论文
360.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361.恒温箱单片机控制
362.单片机控制的全自动洗衣机毕业设计论文
363.单片机脉搏测量仪
364.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365.基于labVIEW 虚拟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366.110kV 变电站电气主接线设计
367.红外报警器设计与实现
368.正弦信号发生器
369.水电站电气一次及发电机保护
370.单片机汽车倒车测距仪
371.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测速系统设计
372.基于MCS51 单片机温度控制毕业设计论文
373.开关稳压电源设计374.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毕业设计论文
375.步进电动机竹竿舞健身娱乐器材
376.超声波测距仪毕业设计论文
377.语音电子门锁设计与实现
378.工厂总降压变电所设计-毕业论文
379.单片机无线抢答器设计
380.基于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381.单片机串行通信发射部分毕业设计论文
382.基于VHDL 语言PLD 设计的出租车计费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383.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显示温度系统毕业设计论文384.单片机控制的数控电流源毕业设计
论文385.声控报警器毕业设计论文
386.基于单片机的锁相频率合成器毕业设计论文
387.基于Multism/protel 的数字抢答器
388.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毕业设计论文
389.无线多路遥控发射接收系统设计毕业论文
390.数字频率计毕业设计论文
391.单片机对玩具小车的智能控制毕业设计论文
392.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机交流调速毕业设计论文
393.楼宇自动化--毕业设计论文
394.车辆牌照图像识别算法的实现--毕业设计
395.超声波测距仪--毕业设计
396.工厂变电所一次侧电气设计
397.电子测频仪--毕业设计
398.点阵电子显示屏-- 毕业设计
399.电子电路的电子仿真实验研究
400.感应式门铃的设计与制作
401.电子秤设计与制作
402.电动车三段式充电器
403.SB140 肖特基二极管制造与检测
404.SMT 技术405.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测量系统的设计
406.龙门刨床的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设计
407.公交车站自动报站器的设计
408.单片机波形记录器的设计
409.音频信号分析仪
410.基于单片机的机械通风控制器设计
411.论电气设计中低压交流接触器的使用
412.论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413.浅论配电系统的保护与选择
414.浅论扬州帝一电器的供电系统
415.浅谈光纤光缆和通信电缆
416.浅谈数据通信及其应用前景
417.浅谈塑料光纤传光原理
418.浅析数字信号的载波传输
419.浅析通信原理中的增量控制
420.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水位测控仪分析
421.电气设备的漏电保护及接地
422.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获取技术
423.论PLC 应用及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424.论传感器使用中的抗干扰技术
425.论电测技术中的抗干扰问题
426.论高频电路的频谱线性搬移
427.论高频反馈控制电路
428.论工厂导线和电缆截面的选择
429.论工厂供电系统的运行及管理
430.论供电系统的防雷、接地保护及电气安全
431.论交流变频调速系统
432.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表示技术
433.论双闭环无静差调速系统
434.论特殊应用类型的传感器
435.论无损探伤的特点
436.论在线检测
437.论专家系统
438.论自动测试系统设计的几个问题
439.浅析时分复用的基本原理
440.试论配电系统设计方案的比较
441.试论特殊条件下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442.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443.具有红外保护的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444.直流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445.金属探测器制作
446.太阳能装饰灯
447.彩灯控制器
448.自动选台立体声调频收音机
449.浅析公路交通安全报警系统
450.浅析单相配电器的推广应用
451.基于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的研究
452.基于蓝牙技术的研究
453.基于环绕立体声转接器的设计
454.基于红外线报警系统的研究
455.基于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研究
456.多种变化彩灯
457.单片机音乐演奏控制器设计
458.单片机的打印机的驱动设计
459.单目视觉车道偏离报警系统
460.基于单片机的压电智能悬臂梁振动控制系统设计
461.遥控小汽车的设计研究
462.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463.多路输出直流稳压源
464.数字电路数字钟设计
465.电力行业中宏观调控的措施及能源开发利用的危机
466.基于单片机对氧气浓度检测控制系统
467.基于PIC16F74 单片机串行通信中继控制器
46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469.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时钟控制系统
470.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471.智能毫伏表的设计
472.微机型高压电网继电保护系统的设计
473.基于单片机mega16L 的煤气报警器的设计
474.国产化PLC 的研制
475.串行显示的步进电机单片机控制系统
476.编码发射与接收报警系统设计:看护机
477.编码发射接收报警设计:爱情鸟
478.基于IC 卡的楼宇门禁系统的设计
479.基于DirectShow 的视频监控系统
480.红外线遥控器系统设计
481.虚拟示波器的设计
482.基于LabVIEW 环境下虚拟调幅波解调器的设计
483.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原油含水分析仪的硬件与人机界面设计
484.低频功率放大器设计
485.银行自动报警系统
486.超媒体技术
487.数字电子钟的设计与制作
488.温度报警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489.数字电子钟的电路设计
490.鸡舍电子智能补光器的设计
491.高精度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的设计
492.电子密码锁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493.单片机控制电梯系统的设计
494.常用电器维修方法综述
495.控制式智能计热表的设计
496.电子指南针设计
497.汽车防撞主控系统设计
498.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设计
499.解析民用建筑的应急照明
500.对漏电保护器安全性能的剖析
01.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智能小车设计
502.电气火灾自动保护型断路器的设计
503.电力电子技术在绿色照明电路中的应用
504.单片机的智能电源管理系统
505.转速闭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的仿真与设计
506.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507.多功能频率计的设计
508.18 信息移频信号的频谱分析和识别
509.集散管理系统—终端设计
510.基于MATLAB 的数字滤波器优化设计
511.基于AT89C51SND1C 的MP3 播放器
512.基于光纤的汽车CAN 总线研究
513.汽车倒车雷达514.基于DSP 的电机控制
515.交流异步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516.新型自动装弹机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517.直流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518.微型机控制一体化监控系统
519.基于PDIUSBD12 和K9F2808 简易USB 闪存设计
520.开关电源设计
521.基于AT89C51 的宽范围高精度的电机转速测量系统
522.基于AT89C51 的路灯控制系统设计
523.点阵式汉字电子显示屏的设计与制作
524.全数字控制SPWM 单相变频器
525.小功率UPS 系统设计
526.正弦信号发生器电路设计
527.基于Matlab 的多频率FMICW 的信号分离及时延信息提取
528.USB 接口设备驱动程序的框架设计
529.单片机大型建筑火灾监控系统
530.单片机电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
531.单片机控制单闭环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控制系统
532.通用串行总线数据采集卡的设计
533.全氢罩式退火炉温度控制系统
534.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535.一氧化碳报警器
536.基于DSP 的短波通信系统设计IIR 设计
537.电压稳定毕业设计
538.基于ARM 的嵌入式web 服务器的设计与实现
539.数字式心电信号发生器硬件设计及波形输出实现
540.200 电话卡代拨器的设计
541.基于单片机的遥控器的设计
542.数字电容测量仪的设计
543.基于mcu 温控智能风扇控制系统的设计
544.红外遥控电子密码锁的设计
545.水位报警显时控制系统的设计
546.生产流水线产品产量统计显示系统
547.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548.基于单片机设计的自动售货机系统设计
549.基于USB 总线的设计与开发
550.通过USB 实现PC 间数据传输
551.超声波特征提取系统
552.单片机实验教学平台分析
553.110kv 电网继电保护设计
554.16 ×16点 阵 LED 电子显示屏的设计
555.卷扬机及其排绳机构的设计
556.移动电话接收机功能电路
557.智能楼宇设计
558.基于TMS320VC33DSP 开发板制作
559.基于单片机AT89C51 的语音温度计的设计
560.基于单片机的带智能自动化的红外遥控小车
561.基于FPGA 的数字通信系统
562.基于FPGA 和锁相环4046 实现波形发生器
563.单片机呼叫系统的设计
564.音频多重混响设计
565.探讨未来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66.智能小车自动寻址设计--小车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567.湿度传感器单片机检测电路制作
568.单片机定时闹钟设计
569.基于单片机的多点温度检测系统
570.智能火灾报警监测系统
571.智能立体仓库系统的设计
572.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系统的设计
573.交流电机型式试验及计算机软件的研究
574.大功率电器智能识别与用电安全控制器的设计
575.电流继电器设计
576.风力发电电能变换装置的研究与设计
577.基于FPGA 的电网基本电量数字测量系统的设计
578.基于虚拟仪器的电网主要电气参数测试设计
579.单片机演奏音乐歌曲装置的设计
580.单片机电铃系统设计
581.智能电子密码锁设计
82.八路智能抢答器设计
583.基于单片机控制音乐门铃
584.基于单片机控制文字的显示
585.基于单片机控制发生的数字音乐盒
586.基于单片机控制动态扫描文字显示系统的设计
587.基于LMS 自适应滤波器的MATLAB 实现
588.D 功率放大器毕业论文
589.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发射接收硬件电路的设计
590.基于单片机PIC16F877 的环境监测系统的设计
591.基于ADE7758 的电能监测系统的设计
592.智能电话报警器
593.数字频率计课程设计
594.多功能数字钟电路设计课程设计
595.基于VHDL 数字频率计的设计与仿真
596.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电子负载系统设计
597.电压比较器的模拟与仿真
598.脉冲变压器设计
599.MATLAB 仿真技术及应用
600.大棚温湿度自动监控系统
601.基于单片机的红外遥控电子密码锁
602.大功率红外发射与接收(无线话筒
603.基于单片机的电子钟设计
604.传感器电路的噪声及其抗干扰技术研究
605.基于单片机的红外遥控开关设计
606.基于单片机的火灾报警器
607.红外遥控电源开关
608.扩音电话机的设计
609.220MW 发电机组主变压器常规保护
610.110kV 降压变压器常规保护
611.110-6.3KV 降压变压器的继电保护
612.2 × 300MW 发变组常规保护
613.基于单片机的低频信号发生器设计
614.35KV 变电所及配电线路的设计
615.10kV 变电所及低压配电系统的设计
616.6Kv 变电所及低压配电系统的设计
617.多功能充电器的硬件开发
618.全数字音量控制的功率放大器
619.全数字控制稳压电源设计
620.镍镉电池智能充电器的设计
621.红外线空调智能控制器的设计
622.110kv 变电站电气二次部分设计
623.基于AT89C51 的电话远程控制系统
624.数字电子秤的设计
625.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子钟设计
626.湿度传感器在农作物生长环境参数监测仪中的应用
627.基于单片机的数字频率计的设计
628.简易数控直流稳压源的设计
629.基于凌阳单片机的语音实时采集系统设计
630.简单语音识别算法研究
631.基于数字温度计的多点温度检测系统
632.家用可燃气体报警器的设计
633.基于61 单片机的语音识别系统设计
634.红外遥控密码锁的设计
635.简易无线对讲机电路设计
636.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637.甲醛气体浓度检测与报警电路的设计
638.基于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设计
639.设施环境中二氧化碳检测电路设计
640.基于单片机的音乐合成器设计
641.设施环境中湿度检测电路设计
642.基于单片机的家用智能总线式开关设计
643.篮球赛计时记分器
644.汽车倒车防撞报警器的设计
645.设施环境中温度测量电路设计
646.等脉冲频率调制的原理与应用
647.基于单片机的电加热炉温
648.病房呼叫系统
649.单片机打铃系统设计
650.智能散热器控制器的设计
651.电子体温计的设计
652.基于FPGA 音频信号处理系统的设计
653.基于MCS-51 数字温度表的设计
654.基于SPCE061A 的语音控制小车设计
655.基于VHDL 的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656.基于VHDL 语言的数字密码锁控制电路的设计
657.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的设计
658.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设计
659.基于单片机的安全报警器
660.基于SPCE061A 的易燃易爆气体监测仪设计
661.基于CPLD 的LCD 显示设计
662.基于单片机的电话远程控制家用电器系统设计
663.基于单片机的交通信号灯控制电路设计
664.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设计
665.基于单片机的可编程多功能电子定时器
666.基于单片机的空调温度控制器设计
667.数字人体心率检测仪的设计
668.基于单片机的室内一氧化碳监测及报警系统的研究
669.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稳压电源的设计
670.原油含水率检测电路设计
671.基于AVR 单片机幅度可调的DDS 信号发生器
672.四路数字抢答器设计
673.单色显示屏的设计
674.基于CPLD 直流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75.基于DDS 的频率特性测试仪设计
676.基于EDA 的计算器的设计
677.基于EDA 技术的数字电子钟设计
678.基于EDA 技术的智力竞赛抢答器的设计
679.基于FPGA 的18 路智力竞赛电子抢答器设计
680.基于USB 接口的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与实现
681.基于单片机的简易智能小车的设计
682.基于单片机的脉象信号采集系统设计
683.一种斩控式交流电子调压器设计
684.通信用开关电源的设计
685.鸡舍灯光控制器
686.三相电机的保护控制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87.信号高精度测频方法设计
688.高精度电容电感测量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