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状态以及条件

楼主(2019-11-22):
如上图1所示,对于NPN来说,使Ube<Uon,三极管断开,Ube>Uon,三极管导
通,其中-般Ue接地则只需控制 Ub,使Ub>Uon即可使之导通。
对于PNP来说,使Ueb<Uon,三极管断开,Ueb>Uon,三极管导通,其中一般Uc
接地,所以要使三极管导通既要控制Ue又要控制Ub使Ueb>Uon才行。所以-般是Ue
为某个固定电压值,只通过控制Ub来就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断开。
对比NPN与PNP可知:NPN做开关时,适合放在电路的接地端使用,如图2里面
Q6; PNP 做开关时,适合放在电路的电源端使用,如图3。
NPN和PNP主要就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极性”问题。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 VC > VB > VE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 VC < VB < VE

总之 VB 一般都是在中间,VC 和 VE 在两边,这跟通常的 BJT 符号中的位置是一致的,你可以利用这个帮助你的形象思维和记忆。而且BJT的各极之间虽然不是纯电阻,但电压方向和电流方向同样是一致的,不会出现电流从低电位处流行高电位的情况。如今流行的电路图画法,通常习惯“阳上阴下”,也就是“正电源在上负电源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