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气体放电管BC301N、BFxxxM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11-22):
介绍:

陶瓷气体放电管是防雷保护设备中应用最广泛的开关器件,浪涌电流很大(可达20KA、40KA、50KA 、60KA、100KA、150KA或达到更高,极间电容低最低1pF);绝缘阻值可达10G,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可用在通讯线路、通讯配线架的保安单元及高频电路中作防雷保护。

本文给出BC301N和BFxxxM器件的特性。

特性:

  • 表面贴设计
  • 小尺寸4.5*3.2*2.7mm,5*5*4.2mm
  • 高浪涌电流通过能力,3KA@8/20us
  • 低电容和插入损耗
  • 快速相应,长寿命
  • 可靠用于浪涌保护
  • 低脉冲击穿电压
  • 湿度敏感度:1级

参数:

1、DC Breakdown Voltage(直流击穿电压):在放电管上施加100V/s的直流电压时的击穿电压值。这是放电管的标称电压,常用的有90V、150V、230V、350V、470V和600V等几种。其误差范围:一般为±20%,也有的为±15%,还有个别的为±10%或±5%。

2、Impulse Spark-over Vlotage(脉冲击穿电压):在放电管上施加1kV/μs的脉冲电压时的击穿电压值。因反应速度较慢,脉冲击穿电压要比直流击穿电压高得多。

3、Impulse Discharge Current(冲击放电电流):分为8/20μs波(短波)和10/1000μs波(长波)冲击放电电流两种。一般以8/20μs波用得较多。冲击放电电流又分为单次冲击放电电流(8/20μs波冲击1次)和标称冲击放电电流(8/20μs波冲击10次),一般后者约为前者的一半左右,有2.5 kA、5 kA、10 kA、20 kA……等规格。

4、绝缘电阻和极间电容:放电管的绝缘电阻值很大,厂家一般给出的是绝缘电阻的初始值,约为数千兆欧。绝缘电阻值的降低会导致漏流的增大,有可能产生噪音干扰。放电管的寄生电容很小,极间电容一般在1pF~5pF范围,极间电容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近似不变,同型号放电管的极间电容值分散性很小。

使用注意事项:

1、在快速脉冲冲击下,陶瓷气体放电管气体电离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为0.2~0.3μs,最快的也有0.1μs左右),因而有一个幅度较高的尖脉冲会泄漏到后面去。若要抑制这个尖脉冲,有以下几种方法:a、在放电管上并联电容器或压敏电阻;b、在放电管后串联电感或留一段长度适当的传输线,使尖脉冲衰减到较低的电平;c、采用两级保护电路,以放电管作为第一级,以TVS管或半导体过压保护器作为第二级,两级之间用电阻、电感或自恢复保险丝隔离。

2、直流击穿电压VS的选择:直流击穿电压VSdc的最小值应大于可能出现的最高电源峰值电压或最高信号电压的1.2倍以上。

3、冲击放电电流的选择:要根据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或需要防护的最大浪涌电流选择。放电管冲击放电电流应按标称冲击放电电流(或单次冲击放电电流的一半)来计算。

4、陶瓷气体放电管因击穿电压误差较大,一般不作并联使用。

5、 续流问题:为了使放电管在冲击击穿后能正常熄弧,在有可能出现续流的地方(如有源电路中),可以在放电管上串联压敏电阻或自恢复保险丝等限制续流,使它小于放电管的维持电流。